Arm Cortex-R MCU用什么调试?

楼主(2024-01-23):
话说,Arm Cortex-R MCU是不是也是使用jlink或者DAPlink来调试?

网友A:
Arm Cortex-R的调试器SEGGER的J-Link、ARM的ULINK系列是肯定支持的,但是DAPlink是不一定支持的,具体要看选择的芯片和官方的支持程度。

网友B:
工具很多啊

网友B:
包括JTAG调试器和SWD调试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