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做个无线门锁,现在比较好的方案是哪款?

楼主(2024-01-23):
如果想做个无线门锁,现在比较好的方案是哪款?

网友A:
这个真问住了,主要是你得看你的无线门锁的需求是啥啊

网友B:
你要是能力够强,其实可以考虑CC3200这种芯片可以搞

网友C:
一般都是用SOC吧,成本比较可控

网友D:
现在智能门锁一般都要考虑低功耗的吧

网友E:
你可以考虑CC2530这种芯片,当然了,有比它更高级的,可以参考

网友F:
你的无线门锁都有啥功能?就无线远程控制之类的?

网友G:
得注意MCU的IO哈,IO数量不够可就不好玩了

网友H(2024-02-22):
感觉比较好的都是MCU+无线模块的配置吧

网友I:
你要是习惯搞MCU的话,可以MCU+无线SOC,或者直接用SOC直接搞

网友J:
我看沁恒或者小华的芯片比较合适做无线门锁的哦,楼主可以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