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9的内置MAC和PHY都是多少速度的?

楼主(2024-01-24):
TM4C129的内置MAC和PHY都是多少速度的?

网友A:
关于速度方面,TM4C129系列微控制器的MAC和PHY模块支持不同的以太网标准,包括10BASE-T、100BASE-TX和1000BASE-T。具体来说,对于10BASE-T和100BASE-TX标准,MAC和PHY模块的数据传输速度可以达到10Mbps和100Mbps。对于1000BASE-T标准,数据传输速度可以达到1G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