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12-bit SAR支持“仿真”喽

楼主(2024-01-24):
网上我看到一个介绍,就是12bit sar adc电路,可直接仿真,逻辑模块也是实际电路,可利用cadence或者matlab进行频谱分析。
因为这种是逐次逼近的方式实现模拟信号的转换,可以通过MATLAB来实现ADC的模拟,我觉得这个方式比较好,既可以快速得出结果,也可以很好的了解ADC的工作逻辑。

网友A:
这个听起来还是不错的呢,毕竟仿真可以快速出结果

网友B:
这种仿真有啥意义么?直接实际操作不更好?

网友C:
我看模拟的话,可能比实际操作更好一些吧

网友D:
确实是比较好的方法,比如硬件不在身边,可以仿真的话,会知道大致结果

网友E:
这仿真相当不错了,因为实际结果会有出入,用仿真比较,可以知道结果靠谱不

网友F:
是啊,可以很容易很方便的知道ADC的结果,这不是很好么

网友G:
这种仿真毕竟是仿真,实际操作结果肯定会有不一样的

网友H:
嗯,很多都是用逐次逼近的方式吧

网友I:
TI的模拟确实给力,值得玩一玩这个仿真

网友J:
MATLAB确实厉害,仿真的好帮手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