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62P-Q1属于MCU还是MPU啊?

楼主(2024-01-24):
我看这芯片配置不错,想知道属于MCU还是MPU啊?

网友A:
个人认为,这是个MPU

网友B:
一般是SOC吧,这芯片的参数已经很强大了

网友C:
我挺喜欢这种芯片的,功能强,而且性价比很高

网友D:
对啊,这芯片我也关注着,确实配置不错

网友E:
AM系列是MPU微处理器了

网友F:
MPU啊,一般MCU没有这么高的主频的

网友G:
你就看内置是否有存储之类的,基本上有就是MPU

网友H:
大概都是MPU系列,因为配置很高

网友I:
看芯片手册介绍不就知道了么,嘿嘿

网友J:
可以说是高级MCU了吧,这配置,我真的喜欢,就是不一定能玩的开

网友K:
是的,芯片配置非常高,而且价格听说还是可以,不咋贵

网友L(2024-02-24):
AM62P-Q1属于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 Unit,MCU)产品系列。那应该算mcu吧、

网友M:
随着技术的发展,MCU和MPU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特别是在高端MCU和低端MPU之间。有些MCU具有非常强大的处理能力和丰富的外设接口,几乎可以与一些MPU相媲美。

网友N:
最好查阅该设备的官方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