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串行线调试端口 SWD

楼主(2024-01-22):
SWD 方式是 2 线串行通信,包括一条时钟线 SWCLK 和一条双向数据线 SWDIO。CW32F030 系列的PA13/PA14 引脚在芯片出厂时默认为 SWD 功能。PA13/PA14 引脚可配置为 SWD 功能或 GPIO/ISP 功能,由系统控制寄存器 SYSCTRL_CR2 的 SWDIO 位域进行功能配置。SWDIO 为 0,PA13/PA14 引脚被配置为 SWD 功能;SWDIO 为 1,则被配置为 GPIO/ISP 功能。

楼主:
通常建议 SWD 引脚使用 100KΩ 上拉电阻,CW32F030 的 PA13/PA14 作为 SWD 功能时内置有上拉电阻,其阻值在 50kΩ ~ 200kΩ 之间,用户可以在外部增加上拉电阻,以提高抗干扰性能。

网友A:
SWD 方式是 2 线串行通信,包括一条时钟线 SWCLK 和一条双向数据线 SWDIO

网友B:
SWDIO 为 0,PA13/PA14 引脚被配置为 SWD 功能

网友C:
SWD 方式是 2 线串行通信非常方便

网友D:
SWD默认为0配置

网友E:
Jlink就有SWD调试功能

网友F:
与JTAG什么区别

网友G:
2 线串行通信非常方便

网友H:
比JTAG线少

网友I:
PA13/PA14 引脚的调试口功能

网友J(2024-02-21):
SWD 方式是 2 线串行通信,包括一条时钟线 SWCLK 和一条双向数据线 SWDIO。

网友K:
CW32F030 系列的PA13/PA14 引脚在芯片出厂时默认为 SWD 功能。

网友L:
PA13/PA14 引脚可配置为 SWD 功能或 GPIO/ISP 功能,由系统控制寄存器 SYSCTRL_CR2 的 SWDIO 位域进行功能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