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DAP 调试模块传输通信帧

楼主(2024-01-22):
DAP 调试模块包含有 DP 调试端口寄存器和 AP 存取端口寄存器,调试器和目标芯片的 DAP 调试模块进行通信实际上就是对 DP 寄存器和 AP 寄存器的读写操作。
传输通信帧通常包含 3 个字段:

包请求
长度为 8bit,调试器到目标芯片
响应
长度为 3bit;目标芯片到调试器
数据传输
长度为 33bit,目标芯片到调试器或者调试器到目标芯片,可选字段

网友A:
DAP 调试模块具体干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AP 调试模块具体干嘛的

应该是调试下载使用的内部功能模块

网友B:
DAP 调试模块传输通信帧通常包含 3 个字段

网友C:
DAP开发需要哪些硬件资源?

网友D:
DP 调试端口寄存器如何使用,具体功能如何

网友E:
有传输通信帧例子吗

网友F:
只有F030有DAP吗

网友G:
DAP属于内部功能

网友H:
一般不是给产品用户用的,是开发过程中

网友I:
DBUG用的模块

网友J:
SWD调试也是用这个模块吗

网友K(2024-02-25):
DAP 调试模块包含有 DP 调试端口寄存器和 AP 存取端口寄存器,调试器和目标芯片的 DAP 调试模块进行通信实际上就是对 DP 寄存器和 AP 寄存器的读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