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容发热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4-01-22):
大家好,IGBT驱动波形3K,然后这个1000UF的吸收电路,电容发热严重,总是烧毁线路,这个如何改善呢

@xch :直流输入是稳定的
xch
直流输入电压不稳吗?
还有,这个吸收电路有问题那? 感觉IGBT没有导通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负载电阻给电容充电呢

网友A:
电容发热大概率是上电瞬间,充电电流过大  没玩过IGBT,不清楚它的典型电路

电解电容esr较大,流过电容的电流纹波较大时,esr导致发热。在选型电解电容时,需要关注标称纹波电流

网友B:
没看出你怎么吸收。似乎都被二极管MDC100A旁路续流了。
电容耐压够吗? 似乎1000uF的电解电容耐压630V非常贵。图纸中还有10000uF 电解,估计是个财主

我也没看出来怎么个吸收法。

网友C:
1000UF电容并联个高频特性较好的电容,比如CBB 薄膜,容量最好在几十uF以上。

不管用的,频率太低,他这种应用只能是多个小容量电容并联

网友D:
3k的频率,这么大的电流(几十A),肯定发热烧毁
普通的电解电容,也就能够流过 几百毫安的纹波电流,超高此值,发热严重。
好一点的高频电解电容,也就是几个安培的纹波电流。
如果纹波电流大,要用多个电解电容并联,或者换成多个薄膜电容并联。

xch
@steelen :10000uF 电容是摆设?1000uF 是串联二极管的,二极管等效交流阻抗至少19ohm,内阻比1000uF理论阻抗 0.05ohm 高多了。纹波电流为啥使劲往1000uF 回路跑?
@xch :IGBT开关的时候啊,导通时,有电流,断开时没有电流 这就是纹波电流啊。你不要给我说你的电源没有内阻,如果没有内阻,你要电容干嘛
xch
哪来的纹波电流?

网友E:
电容发热说明ESR大,换低ESR的电容。

网友F:
少东西吧 电路

网友F:
吸收电容这么大容量?

吸收R上的寄生电感反向电动势的能量?

楼主:
这个是吸收完成的尖峰,还有办法去掉吗

网友G:
3k 1000uF 电容容抗多大,过电流多大,功耗多大,你算一下,看看电容能否承受的住。

网友C:
感觉330k电阻,接到电源正极会不会更好一点。

网友C:
IGBT导通时,1000uF电容通过330k电阻放电;
IGBT关闭时,反峰电压对1000uF电容充电;
最高充电电压被上部的二极管对电源钳位。
电容发热严重,说明电容ESR造成的充放电损耗大,超出了电容的承受范围。
要么换ESR低的电容,要么把热量分摊在多个电容上。

网友C:
IGBT关闭时,即使没有反峰电压,也通过那串负载电阻对1000uF电容充电。

楼主:
谢谢大家,原因找到了,二极管坏了。。。。。!
但是还有个新问题,就是IGBT关断时候,尖峰吸收不掉

网友H:
那个IGBT模块画的对吗?3K频率?普通IGBT模块就可以。模块3正2负1输出,1脚在模块输入端后边,也就是你图上的红色线处!图都没画好?
输入电压处的电容发热是交流成分多,整流不好。跟着他跑偏的太多。是输入电压啊,是供给电源啊。不是输出电压哈。

别抄电路就是抄也要自己长时间验证,不要当销售器件的工程师,电路要简!有人想了个全保护驱动,用了一大堆器件,模块一样坏。买第一辆车的人都爱装饰车。车多了就当实用工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D:
3k的频率,这么大的电流(几十A),肯定发热烧毁
普通的电解电容,也就能够流过 几百毫安的纹波电流,超高此 ...

呵呵,谁告诉你 二极管等效交流阻抗至少19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