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单管共射电路仿真

楼主(2024-01-22):
共射极单管放大电路如图所示,输入端信号源XFG1,调整基极上偏置电阻R6(可变电阻),使输出负载两端信号出现饱和失真,问题是,此时输入端图中A点波形为什么出现失真?
示波器XSC1 蓝色的波形为什么是失真的?

网友A:
估计是由于右边的输入特性有变化.
输出跟不上输入,反过来影响到了输入.

网友B:
Q1 饱和了,输入阻抗下降,使得A点失真。
设计的电路中的一个示波器应当同时监视A,C。

网友C:
A点失真,可以减小R4。或者把C1改小。
减小R4,使A点接近B点的波形。类似减小隔离。
减小C1,使A点不接近三级管基级波形。类似加大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