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在C++中使用STM32的HAL库

楼主(2024-01-22):
如何在C++中使用STM32的HAL库

网友A:
在C++中使用STM32的HAL库涉及一些特殊的配置,因为HAL库本身是用C编写的,并且STM32CubeMX工具通常生成C代码。然而,你仍然可以在C++中使用HAL库,以下是一些基本步骤:

生成C++文件: 在STM32CubeMX中生成项目代码时,选择C++作为语言。这将确保生成的主文件(例如main.c)以及其他文件都使用C++语法。

适应C++编译器: 如果你使用的是GCC编译器,确保编译器知道你在使用C++。你可能需要更改编译器选项,例如将文件扩展名从.c更改为.cpp。

网友A:
包含HAL头文件: 在C++文件中包含HAL库的头文件。例如:
extern "C" {
    #include "stm32f4xx_hal.h"
    // 其他的HAL头文件
}

extern "C"用于告诉编译器,包含的是C语言的头文件,以防止C++名称修饰的问题。

适应C++的对象模型: HAL库通常使用结构体(struct)表示外设的配置和状态。你可以将这些结构体封装在C++类中,以更好地适应C++的对象模型。例如:
extern "C" {
    #include "stm32f4xx_hal.h"
}

class MyGPIO {
public: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MyGPIO(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
        // 初始化GPIO_InitStruct等
    }

    void init() {
        HAL_GPIO_Init(GPIOx, &GPIO_InitStruct);
    }
};

调用HAL库函数: 在C++中,你可以使用HAL库的函数,就像在C中一样。例如:
MyGPIO led(GPIOA, GPIO_PIN_5);

int main() {
    // 初始化HAL库和系统时钟等

    led.init();

    while (1) {
        // 主循环
    }
}

网友B:
Keil的工程设置中,打开C/C++选项里的Misc_Controls,加入--cpp选项,如果你希望使用C++11标准,可以添加--cpp11。

网友C:
使用C++编译器(如GCC或Keil)打开生成的项目文件。

网友D:
在生成代码的选项中,选择C++作为编程语言

网友E:
STM32CubeMX是STM32的图形配置工具,它可以生成基于HAL库的初始工程代码。

网友F:
在项目中编写C++代码,使用STM32的HAL库来配置和控制硬件。

网友G:
在HAL库的中断服务函数(ISR)中,由于涉及到硬件级的操作,通常建议使用C语言编写。如果你需要在ISR中使用C++特性,需要确保使用extern "C"进行标注,以防止C++的名称修饰导致链接错误。

网友H:
STM32CubeMX是一个用于生成STM32项目的图形化工具,它可以帮助您配置HAL库。从ST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STM32CubeMX。

网友I:
MicroLib已被禁用。

网友J:
对于CubeMX生成的.c文件,你需要在Keil的工程目录中将其改为C++源文件。右键点击 Options for File xxx.c'',打开后将File Type里设置为C++ Source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