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105 CAN2不能接收,打赏100RMB

楼主(2024-01-22):
用两年前的项目设置可以实现CAN1,CAN2同时收发了,感谢

1、采用STM32F105RBT6芯片 ,
2、使用CubeMX生成的库函数,
3、使用2路CAN,CAN1 收发正常, CAN2只能发不能进入接收中断

先初始化CAN1, 再初始化CAN2,  滤波器编号从14开始,目前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这里发帖人气少

网友A:
还真没有接触过这个型号的芯片

楼主:
想起2年前已经暂停开发的一个项目,刚好用到双路CAN,拿来试一下竟然两路CAN都能收发........

能把问题解释清楚的,打赏依然有效

网友B:
CAN2中断开了吗?我有时候就会复制过来忘记改CAN2

2年前项目源代码直接仿真CAN1, CAN2都能收发,重新编译过后CAN2又不能接收,当时修改后没有编译测试项目就停了,还得去研究一下

网友C:
CAN1使用FIFO0,CAN2使用FIFO1。

查看源代码是这样设置的,if (HAL_CAN_Receive_IT(&hcan2, CAN_FIFO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2年前项目源代码直接仿真CAN1, CAN2都能收发,重新编译过后CAN2又不能接收,当时修改后没有编译测试项目就停了,还得去研究一下

网友D:
用标准库试试呢,之前用过这款芯片,标准库双路CAN 收发都没问题

@求学问路 :代码没发出来吗
使用CubeMX自动生成挺方便的,想找出问题点

网友E:
1、用示波器测量信号是否到达管脚,因为是接收,与CAN收发器有关联。2、把CAN过滤器设置为所有数据帧都可以接收,避免过滤器设置错误。

3、看看中断有没有设置对。中断设置建议用cubemx,这样不容易设置错。st的中断设置有好几步,最后不要忘了 enable 中断。
4、在keil debug时,可以查看CAN外设的寄存器值对不对,关键寄存器都对一下。
5、因为是接收问题,可以把接收的引脚设置为GPIO,看看能不能输出信号,判断管脚是否硬件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用示波器测量信号是否到达管脚,因为是接收,与CAN收发器有关联。2、把CAN过滤器设置为所有数据帧都可以 ...

上传不了图片,只能繁琐打字。1、 2022年的一个项目直接仿真,CAN1, CAN2都能收发,说明硬件没问题。
2、 2022年7点22分生成的hex仿真没问题,但是can.c在8点05分修改,还没有编译生产新的hex, 一旦编译CAN2就无法接收,说明当天修改就有问题了,只是时间过得太久不记得修改哪里了。
还有其他事情处理,就没有仔细去检查

回车键换行实现不了,只能凑合看下

网友F(2024-02-29):
我有105的两路CAN程序,不过是全手写代码,不是工具生成的,如果需要的话,请留个话,并发我一下邮箱吧:suncl110@163.com

这款CAN是有主从之分的,CAN2要依赖CAN1的设置,且过滤器设置那里要注意。

网友F:
我有105的两路CAN程序,不过是全手写代码,不是工具生成的,如果需要的话,请留个话,并发我一下邮箱吧:suncl11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