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时钟树有哪些模块呢

楼主(2024-01-22):
STM32的时钟树有哪些模块呢

网友A:
STM32微控制器的时钟树通常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模块:

高速外部晶振(HSE): HSE是用于连接外部高速晶振的时钟源。它提供稳定的时钟信号,通常用于系统时钟源。

低速外部晶振(LSE): LSE是用于连接外部低速晶振的时钟源。它通常用于实时时钟(RTC)等低功耗模块。

内部时钟源(HSI和LSI): HSI(High-Speed Internal)和LSI(Low-Speed Internal)是由微控制器内部提供的时钟源。它们用于在启动时提供基本的时钟,特别是在外部晶振不可用时。

PLL(Phase-Locked Loop): PLL是一个模块,用于将输入时钟的频率倍增以获得更高的时钟频率。STM32微控制器通常支持多个PLL,可以根据需要配置。

系统时钟(SYSCLK): SYSCLK是微控制器的主时钟,用于驱动CPU和大多数外设。它可以来自HSE、HSI或PLL。

AHB总线时钟: AHB(Advanced High-Performance Bus)总线时钟用于连接微控制器内部的各种外设和功能模块。

APB总线时钟: APB(Advanced Peripheral Bus)总线时钟用于连接外围设备,包括定时器、串口、I2C等。

时钟分频器: 时钟分频器用于将时钟源分频,以提供不同的时钟频率给不同的模块。

网友A:
配置STM32的时钟树通常需要使用STM32CubeMX工具或者直接通过代码配置。通过这些工具,你可以选择适当的时钟源、PLL参数、分频器等,以满足你的应用需求。时钟配置的正确性对于微控制器的正常运行和性能至关重要。

网友B:
整个STM32系统的核心时钟,由HSI(高速内部时钟)、HSE(高速外部时钟)或PLL(锁相环时钟)提供,最高频率可达72MHz。

网友C:
时钟源、高速时钟、低速时钟、USB时钟、时钟信号输出等

网友D:
STM32的时钟域包括CPU核、内存、外设等不同部分,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时钟输入和分频系数。

网友E:
AHB高速总线时钟(HCLK)

网友F:
通过STM32CubeMX工具或直接操作寄存器,开发人员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钟源、设置相应的分频系数和PLL参数

网友G:
STM32的时钟输出可以用于驱动其他外设或者芯片内部的模块。有些时钟输出还可以通过配置分频系数和多路选择器来选择不同的时钟源和频率。

网友B:
PLL:锁相环倍频器,可以将HSE或HSI作为输入,通过PLLMultiplier进行倍频,生成更高频率的系统时钟。

网友H:
PLL是一个频率合成器,用于将HSE或HSI时钟信号倍频和分频,以生成各种系统时钟信号。PLL可以配置为PLL1(用于CPU时钟)、PLL2(用于USB和SDIO时钟)和PLL3(用于其他外设时钟)。

网友I:
定时器模块可以使用APB1或APB2的分频器提供的时钟。定时器时钟的频率可以选择与APB1或APB2同频,或者APB频率的两倍。

网友J:
时钟管理器用于选择和配置不同的时钟源和时钟输出。时钟管理器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钟源,并可以配置时钟频率、分频系数等参数。

网友K:
STM32的时钟源可以是内部时钟或外部时钟。内部时钟是芯片内部的振荡器产生的时钟,而外部时钟则是通过外部晶振或者时钟源输入的时钟。

网友L:
USB Full Speed Clock: 对于USB全速模式,需要一个稳定的48MHz时钟,可以通过PLL分频得到。
ADC/DAC Clocks: ADC和DAC可能有自己专用的时钟源和分频设置。

网友M:
APB1主要连接低速外设,如电源接口、备份接口、I2C1、I2C2、UART2、UART3、SPI2等,其时钟信号可通过APB1分频器分频,分频因子为1、2、4、8、16。APB2主要连接高速外设,如UART1、SPI1、Timer1、ADC1、ADC2等,其时钟信号可通过APB2分频器分频,分频因子同样是1、2、4、8、16。

网友N:
TM32的时钟树包含以下模块:

HSI:内部高速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8MHz。
HSE:外部高速时钟,可接石英/陶瓷谐振器,或者接外部时钟源,频率范围为4MHz~16MHz。
LSI:低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40kHz。
LSE:低速外部时钟,接频率为32.768kHz的石英晶体。
PLL:锁相环倍频输出,其时钟输入源可选择为HSI/2、HSE或者HSE/2。倍频可选择为2~16倍,但是其输出频率最大不得超过72MHz。
MCO:STM32的一个时钟输出IO(PA8),可以选择一个时钟信号输出,可以选择为PLL输出的2分频、HSI、HSE或者系统时钟。
RTC:实时时钟,时钟来源可以是内部低速的LSI时钟,外部低速LSE时钟(32.768K),还可以通过HSE的128分频后得到。
USB:全速功能的USB模块,其串行接口引擎需要一个频率为48MHz的时钟源,该时钟源只能从PLL输出端获取,可以选择为1.5分频或者1分频。
SYSCLK:系统时钟,它是STM32中绝大部分部件工作的时钟源。它的时钟来源可以由HSI、HSE、PLLCLK提供。
HCLK:AHB总线、内核、内存和DMA使用的时钟。
Systick:系统定时器时钟,通过8分频后送给Cortex系统定时器时钟。
FCLK:Cortex的自由运行时钟,用于采样中断和为调试模块计时。
APB1:APB1分频器,输出一路供APB1外设使用(PCLK1,最大频率36MHz),另一路送给定时器(Timer)2、3、4倍频器使用。
APB2:APB2分频器,输出一路供APB2外设使用(PCLK2,最大频率72MHz),另一路送给定时器(Timer)1倍频器使用。

网友O:
外部时钟源(External Clock Sources):
高速外部时钟(HSE):通常来自外部4-16MHz的晶体振荡器。
低速外部时钟(LSE):通常来自外部32.768KHz的晶体振荡器,主要用于RTC(实时时钟)。
内部时钟源(Internal Clock Sources):
高速内部时钟(HSI):STM32内部的8MHz高速RC振荡器。
低速内部时钟(LSI):STM32内部的40KHz低速RC振荡器,通常用于独立的看门狗和RTC。
锁相环(Phase Locked Loop, PLL):
PLL可以倍频HSE或HSI,生成更高的时钟信号,用于高速外设。
系统时钟(System Clock):
SYSCLK:这是STM32所有外设的参考时钟,可以来自HSE、HSI或PLLCLK。
AHB时钟(AHB Clock):
HCLK:AHB高速总线时钟,通常是SYSCLK的分频信号,最高速度为72MHz。
APB时钟(APB Clocks):
PCLK1:APB1低速总线时钟,通常是HCLK的分频信号,最高速度为36MHz。
PCLK2:APB2高速总线时钟,通常是HCLK的分频信号,最高速度为72MHz。
RTC时钟(RTC Clock):
RTC时钟可以来自LSI、HSE或PLLCLK经过分频得到。
MCO时钟输出(MCO Clock Output):
MCO是STM32的一个时钟输出引脚,可以输出PLLCLK、HSE、HSI或SYSCLK信号。
其他模块:
还包括看门狗(Watchdog)定时器、低功耗模式下的时钟维护等。

网友P:
STM32的时钟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用于管理和分配整个微控制器的时钟信号

网友Q:
系统时钟(SYS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