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pi dac8552输出不稳定

楼主(2024-01-22):
(无正文)

网友A:
检查你的VREF电压,你的不稳定是多不稳定呢?请释放你的数据和你的局部电路

网友B:
新项目也要用SPI驱动DAC输出,学习下

网友C:
静态不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新项目也要用SPI驱动DAC输出,学习下

SPI  DAC芯片选型找我,提供技术支持 。15989460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