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FPC软排线阻抗线宽线距经验值分享

楼主(2024-01-22):
PCB一般板厂用SI9000来计算阻抗,但FPC我用SI9000模拟了几次都不准,刚好J*C  FPC可以免费打样了,后面就直接打样,用TDR方式测出阻抗,再打切片测量铜厚,基材厚度,线宽线距,反推再修正的方式,整了3次才把阻抗线宽及线距整出来,结果如下:

注:1.CVL表示只贴了阻焊膜,EMI表示是贴了屏蔽膜的,另外屏蔽膜是接了地的,如果不接地会有影响
2.以上数据是基于嘉立创FPC下单平台板厚0.11mm FPC,基材PI厚度25um,铜厚12um(成品铜厚15-18um)的,不同基材会有所不同,数据仅供参考,需要打样验证!

感谢分享

楼主:
采用TDR测量时,取值范围为30%-70%

网友A:
用 kicad 复核差很多啊!

楼主:
这个用软件仿真不准,我是在嘉立创打样,实际测量反推出来的,你可以打样验证一下

网友B(2024-05-20):
楼主,JLC给的数据和你贴出来的相差有点大呀,谁的准确点?

楼主(2024-08-07):
引用 网友A:
用 kicad 复核差很多啊!

KICAD是不准的,嘉立创是实际做板出来实测的

网友C:
图中线宽、间距的单位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线宽、间距的单位是什么?

微米的

楼主:
嘉立创FPC最新研发的50um厚PI软板,解决传统25um基材容易断裂问题,且阻抗线宽更粗,阻抗更容易控制,广泛应用于AR/VR,及各种FPC软排线中。

网友D(2024-12-24):
这个单端阻抗线宽JLC不支持啊楼主

网友E(2025-02-11):
6楼贴的参考值是嘉立创官网给的, 我也查到了, 跟你差距有点大.
楼主你也是嘉立创官方的?数据为啥不一致?

楼主(2025-07-16):
引用 网友D:
这个单端阻抗线宽JLC不支持啊楼主

现在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6楼贴的参考值是嘉立创官网给的, 我也查到了, 跟你差距有点大.
楼主你也是嘉立创官方的?数据为啥不一致? ...

软板和硬板不同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