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看图,259在mos管通高压的情况下,受到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24-01-22):
+5VP_H和+5VP_L是同一个电源网络,mos管在通高压的情况下,某些MOS管出现误动作,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啊?在+5VP_H/+5VP_L上发现电源有震荡波动。。。

xch
同时导通后,电源上就有明显纹波
xch
驱动内阻太大,上下臂MOSFET 会同时导通
xch
“误动作” 是啥动作?
tyw
把AR1换大点,mos驱动电流为微安级

网友A:
高压在哪?

网友B:
我觉得,C16//C17不妨放1UF以上的容量,然后看看PCB走线是不是有值得调整的地方。

网友C:
1.“某些MOS管出现误动作”,是指上下管同时导通吗?
2.“在+5VP_H/+5VP_L上发现电源有震荡波动。。。”,是平时就有震荡,还是开关瞬间有震荡,附上你的波形图和你的负载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某些MOS管出现误动作”,是指上下管同时导通吗?
2.“在+5VP_H/+5VP_L上发现电源有震荡波动。。。”, ...

1.误动作是指某些mos管没有控制导通,自己导通了,259做锁存器用
2.通高压的时候才有震荡波,高压信号方向+5VP_H——>GNDN_H

楼主:
高压信号方向+5VP_H——>GNDN_H

网友C:
引用 楼主:
1.误动作是指某些mos管没有控制导通,自己导通了,259做锁存器用
2.通高压的时候才有震荡波,高压信号方 ...

1.误动作就是MOS管的G极有波形了,随机挑选一组MOS管,可以接示波器瞅瞅
2.所谓的高压是指5V?  上示波器看下震荡波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误动作就是MOS管的G极有波形了,随机挑选一组MOS管,可以接示波器瞅瞅
2.所谓的高压是指5V?  上示波器 ...

1.由于环境的原因现在还原比较麻烦,能确定在259的控制信号上抓到的不稳定的控制信号,并且在259的供电电源上也抓到如图所示的波形,杂波在通高压的瞬间产生,宽度在纳秒级。
2.高压是大于250V的电压,是叠在+5VP_H/+5VP_L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1.由于环境的原因现在还原比较麻烦,能确定在259的控制信号上抓到的不稳定的控制信号,并且在259的供电电 ...

高压的回流路径与低压的回流路径是否存在重合;GND是如何划分的;能否上局部PCB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压信号方向+5VP_H——>GNDN_H

建议同时监测高压上电瞬间的GS电压.GNDN_H与GNDN_L是否为同一网络?

另外就是考虑PCB布局,分布电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