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4 硬件I2C(主机)在做群脉冲实验时故障(无数据输出)

楼主:
如题,4126通过硬件I2C与LED驱动芯片通信控制背光灯(写数据到LED驱动芯片,通信距离2-3cm),正常情况下数据通信正常,做群脉冲实验时主机无数据输出,无CLK输出;异常情况的截图如下,有没有好的应对措施,谢谢。

网友A(2024-01-23):
先要定位下:群脉冲试验时PSoC是否正常工作;然后根据原理图跟layout做些优化。

网友B:

你是做EFT那个端口出现的情况?电源端口?还是IO端口?
EFT试验停止后能否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定位下:群脉冲试验时PSoC是否正常工作;然后根据原理图跟layout做些优化。 ...

PSOC其他功能都是正常的 (包括capsense和串口,别的IO等),就I2C死掉了,软件方面有没有什么应对措施,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PSOC其他功能都是正常的 (包括capsense和串口,别的IO等),就I2C死掉了,软件方面有没有什么应对措施, ...

I2C引脚上 各加 10-100pf电容到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定位下:群脉冲试验时PSoC是否正常工作;然后根据原理图跟layout做些优化。 ...

你好,昨天加了个I2CM_I2CMasterStatus()函数,打群脉冲时,通过串口输出的返回值是I2CM_I2C_MSTAT_CLEAR(0x00),这个返回值是说明I2C被打死了吗。
1、关于原理图和layout做优化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2、PSOC4的硬件I2C针对这种群脉冲实验的干扰,有没有具体的要求,这样后边我们就可以有个参照,以后再使用这个硬件I2C的时候,一旦发现这种干扰超过了某个限制,就考虑去优化硬件就好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昨天加了个I2CM_I2CMasterStatus()函数,打群脉冲时,通过串口输出的返回值是I2CM_I2C_MSTAT_CLEAR ...

那PSoC 还是正常工作的,只是I2C异常;可以考虑下5楼的方法测试下,另外可能看下I2C从端的芯片如sensor等是否也受到了群脉冲的影响工作异常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昨天加了个I2CM_I2CMasterStatus()函数,打群脉冲时,通过串口输出的返回值是I2CM_I2C_MSTAT_CLEAR ...

IIC走线尽量靠板子里面,然后做包地处理。板子的边缘尽量远离外壳

总线上面可以适当加一个小电阻也考虑加TVS

网友D:
IIC应该通信还算可以的

网友E:
一般这种情况不是软件就是硬件,但一点都没有是不是还是原理或软件问题

网友F:
问题点找到了嘛?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G:
IIC的通信确实有很多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

网友H:
是不是有电磁兼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