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76使用DMA控制TIM5的占空比来驱动WS2812

楼主(2024-01-22):
使用DMA0来控制TIM5的PWM,没办法正常运行,求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A:
你这个求指导还不如直接说给个可用的代码呢?

我自称大神给你说道说道,先把可变PWM波调通,再把DMA0搬运PWM比较值的代码调通。然后再把怎么触发DMA0搬运数据的代码条绒,然后就基本可以了

网友B:
我个人觉得用PWM驱动WS2812麻烦,还是用SPI+DMA方便,一个字节2位数据。

网友C:
把你的代码拿出来看看

网友D:
一般来说,网上有很多关于WS2812的例子,你可以参考一下移植的

网友E:
正常来说,这种就是因为时序不对了吧

网友F:
楼主可以用个逻辑分析仪,来调试一下时序就好了

网友G:
你看看WS2812的时序,然后再自己通过TIM5来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H:
你先别用DMA,先用定时器先试试

网友I:
我觉得你可能需要个工具,不然你时序一直也不好调整啊

网友J:
也没啥指导的,我觉得就是时序不对导致现在效果出不来的

网友K:
直接先找个类似的demo跑一跑吧,调试出来再说

网友L(2024-07-31):
WS2812 是一种常用的智能 LED,它通过单线串行通信接口与 MCU 通信。每个 WS2812 LED 的颜色和亮度由占空比编码。因此,精确控制占空比对于正确驱动 WS2812 LED 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