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请问1.2V供电可以正常工作吗?

楼主(2024-01-23):
请问1.2V供电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A:
STM32L4系列微控制器的工作电压范围通常是1.71V至3.6V。这表示STM32L4系列可以在这个电压范围内正常工作。在这个范围之外的电压可能会导致微控制器不正常工作或损坏。

网友A:
1.2V不工作吧。

网友B:
大多数电子设备和电路需要一个稳定的电源电压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STM32L4的正常工作电压范围通常为1.62V至3.6V

网友C:
可能会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D:
STM32F1系列的内核电压是1.8V,而I/O接口的工作电压可以是在2.0V至3.6V之间。

网友E:
1.2V的供电电压是符合石英钟表正常工作电压范围的。

网友F:
不同的设备和电路可能有不同的电源需求。

网友G:
只要保证供电的稳定性和纯净度,微控制器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H:
取决于具体的MCU型号及其设计规格。

网友I:
STM32L1系列,虽然它也采用了Cortex-M3内核,但其工作电压范围通常会更窄,可能在1.62V至3.6V之间

网友J:
得看你芯片写的最低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K:
我觉得不太行啊,电压太低了

网友L:
1.2实在是太低了

网友M:
为啥要用这个工作电压供电呢?

网友N:
建议用3.3V左右的工作电压哈,能好一些

网友O:
这个估计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P:
一般ST的芯片都是2-3.6V,所以你的1.2V不一定行

网友Q:
你试试呗,这个也不费劲,不过我觉得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