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电源RDC问题

楼主(2024-01-23):
看到很多资料介绍反激RDC吸收电路用瞬态二极管代替,效率更高还节约PCB空间就是在TVS选型上搞不懂,是按照瞬态二极管的击穿电压选型,还是依据钳位电压呢?

楼主:
@xch @king5555 坛友请给看看这个问题,有些搞不懂呀。

网友A:
钳位电压相对准确。击穿电压是小电流参数,比箝位电压的工作电流小很多,不能适配实际工作电流。当然有可能你的开关电源励磁电流超小,接近击穿电流,那就按照击穿电压算。

谢谢,简单理解就是二极管可以用TVS替代。

网友A:
不怕麻烦可以用拉格朗日插值法算出更精确的工作参数

网友A:
按照箝位电压选择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功率开关管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箝位电压选择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功率开关管安全些。

收到,谢谢坛友指教!

网友B:
没有TVS前用稳压管,有了后高压高功率用TVS,比如IGBT驱动输入端过去用两个稳压管,现在用一个双向TVS 。 不能听信支要瞎抄,要自己调试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TVS前用稳压管,有了后高压高功率用TVS,比如IGBT驱动输入端过去用两个稳压管,现在用一个双向TVS 。  ...

有些事情必须要实际搞才行,实际中确实没有见过用TVS管的,但是同行表示TVS才是最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事情必须要实际搞才行,实际中确实没有见过用TVS管的,但是同行表示TVS才是最好的。 ...

100个搞电子的可能有一个。
PCB设计中一个器件比用两个省。效果相同的话就用一个,保护性器件正常情况下是没有效率的工作,当出现突发情况才起到一定的作用,并不代表完全。一辆车正常使用寿命会长点,不保证不坏。暴力使用,使用不当坏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