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397这款USB转以太网的芯片是免驱的么?

楼主(2024-01-23):
请问一下,CH397这款USB转以太网的芯片是免驱的么?是电路设计好,接入USB电脑即可使用的吗?而且安卓是否可以免驱使用?

网友A:
您好,Win系统下是自动安装驱动的,如未安装驱动,则会在 10 秒后弹出驱动光盘,可双击 CD 或点击运行EXE 来安装驱动。在 Android 系统下使用系统内置 ECM 驱动实现“免驱安装”,各平台安装使用方法可以参考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Win系统下是自动安装驱动的,如未安装驱动,则会在 10 秒后弹出驱动光盘,可双击 CD 或点击运行EXE  ...

这个挺好,可以外置网卡了,嘿嘿,谢谢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B:
CH397是一颗USB转以太网芯片,它属于外设连接型芯片

网友C:
CH397需要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使用了CH397的固件功能,可能需要安装固件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E:
在实际使用中,如果系统未能正确识别CH397或需要更新驱动,用户可能需要联系芯片制造商

网友F:
CH397在Windows系统下首次使用时,系统会自动弹出光驱进行驱动安装,后续正常使用即可。

网友G:
CH397通常被视为一个标准的USB以太网适配器,大多数情况下,Windows会自动识别并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用户无需手动安装额外的驱动

网友H:
CH397还支持CDC-ECM协议和CDC-NCM协议及RNDIS协议

网友I:
CH397是一款USB转以太网控制器芯片,其免驱特性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操作系统支持。在某些条件下,如Linux系统中,CH397可以通过内核自带的ECM(Ethernet Control Model)或NCM(Network Control Model)驱动实现免驱使用,即插入设备后无需安装额外的驱动程序即可被识别为网络接口并进行通信。

网友J:
感觉USB转接的都不稳定啊

网友K:
对于Linux系统,CH397支持系统内置的ECM(以太网控制模型)和NCM(以太网仿真模型)驱动,这意味着在Linux环境下,CH397也能够提供免驱动的操作。用户可以直接使用Linux的内置驱动

网友F:
允许芯片在没有专门驱动程序的情况下与操作系统进行通信,从而实现即插即用的功能。

网友L:
CH397可能不需要额外的驱动程序即可被识别和使用。

网友M:
不是免驱,只不过WIN10可以自动安装驱动。

网友N:
CH397同样能够被系统识别并支持

网友O:
在Windows等其他操作系统上,可能需要用户安装特定的驱动程序才能确保正常工作。

网友P:
使用CH397芯片设计的设备在连接到电脑后,系统会把它识别成一个标准的以太网设备,此时是不需要安装额外的驱动程序的。

网友Q:
不需要手动安装任何额外的驱动程序,就可以直接使用CH397芯片进行网络连接。

网友R:
用户需要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才能使其正常工作。

网友S:
通常不需要额外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T:
这款芯片通常应用于USB转以太网的转接设备,以实现USB设备与以太网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U:
CH397是一款高集成度、低功耗的USB转以太网芯片,它内置了一个青稞RISC-V处理器、符合USB2.1协议规范的高速USB控制器及收发器PHY,以及符合IEEE802.3协议规范、支持10M/100M网络的以太网MAC+PHY

网友V:
Android系统通常也支持CH397芯片,并可能提供免驱动的操作,但这可能受到Android版本和设备制造商实施驱动的差异影响

网友W:
需要安装驱动程序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X:
完全免驱的。

网友Y:
CH397这款USB转以太网的芯片是免驱的。

网友Z(2024-03-05):
Ch397也可以被系统识别和支持

网友AA:
不是免驱的吧,但是好像可以自动安装驱动

网友AB(2024-05-09):
Ch397只有在安装了相应的驱动程序之后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C:
接口转换芯片一般都是需要安装驱动的

网友AD:
用户需要安装适当的驱动程序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E:
系统也能识别和支持 ch397

网友AF:
安装驱动程序通常需要接口转换芯片

网友AG:
虽然不是无驱动程序,但是 Windows10可以自动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AH(2024-07-02):
如果 ch397是第一次在 Windows 中使用,系统会自动弹出 CD/DVD-ROM 驱动器来安装 CH397。

网友AI:
在其他操作系统上,如 Windows,用户可能需要安装特定的驱动程序,以确保正常运行。

网友AJ:
该芯片通常用于 usb 到以太网交换设备,以实现 usb 设备和以太网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AK(2024-08-06):
我甚至认为usb连接不稳定

网友AL(2024-09-05):
Ch397可能不需要识别和使用其他驱动程序。

网友AM(2024-10-09):
通常不需要安装附加的驱动程序,

网友AN:
CH397是一款usb转以太网芯片,无需驱动。

网友AO:
只有安装了适当的驱动程序,Ch397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P:
虽然不是无人驾驶,但Windows 10可以自动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AQ(2024-11-08):
Ch397是一款usb转以太网芯片,不需要驱动程序。,

网友AJ(2025-01-01):
不是没有驱动,但是Win10可以自动安装驱动。

网友AI:
ch397也可以被系统识别和支持

网友AR:
这种芯片通常用在usb转以太网传输设备中,实现usb设备和以太网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AS:
接口转换芯片通常需要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AT:
这种芯片通常用在USB转以太网传输设备中,实现USB设备和以太网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