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182这PHY是如何使用的?

楼主(2024-01-23):
CH182这PHY是如何使用的?是设计好电路,就不用怎么配置的吗?还是需要配置PHY?咱有参考例程吗?

网友A:
您好,CH182是一款PHY芯片,需配合能够支持外挂PHY的MCU进行配置使用,通过SMII接口对PHY的寄存器进行配置,具体使用方法可以参考CH32V307以太网例程.如图,在ethdriver.h文件中将模式修改为RMII即可。可以在官网下载最新例程和CH182EVT。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2V307EVT_ZIP.html

网友B:
查看相关技术手册

网友C:
一般情况是官方有例程的,楼主是没找到吗?

网友D:
我觉得可直接看CH32F307的例程,上面应该有配置

网友E:
这种CH182好用么?我觉得不如用集成的MAC与PHY一起的

您好,若想用集成MAC和PHY一体的,可以考虑用以太网控制器芯片CH390,集成MAC和PHY一体,支持10M/100M以及自动协商,具体可看一下下链接介绍: https://www.wch.cn/products/CH390.html?from=search&wd=eyJpdiI6InFaMkF6Nkl0ZEhVelFDYUlwdkU0dWc9PSIsInZhbHVlIjoieGk3dXF3WFJHUUVjXC9UUGJVbUl4OUE9PSIsIm1hYyI6IjljMWFmZDE4N2Rj

网友F:
正常使用呗,这有啥啊,基本就是简单配置一下就行

网友G:
你选择的主控是什么啊?这好像需要配置一下时钟啥的吧

网友H:
一般需要配置SMII接口,从而实现配置PHY,这样才行

网友I:
网上应该有相关例程的,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因为这种PHY比较简单,很容易使用

网友J:
你看看你下载的CH182的资料,基本上就是有相关驱动的

网友K:
这种RISC-V的驱动是不是也可以用在ARM内核啊?

网友L:
对,下载最新的例程就行了,我看2楼不也给参考方案了么,直接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