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内置PHY 10M的CH392T能接入千兆的交换机里么?

楼主(2024-01-23):
内置PHY 10M的CH392T能接入千兆的交换机里么?应该可以吧?还是需要配置一下

网友A:
是可以接入的,一般情况下千兆交换机是向下兼容的,支持10M连接。只要正常初始化CH392T即可,无需配置PHY的操作。

网友B:
如果需要将CH392T接入千兆交换机,可以考虑以下两种解决方案:

使用千兆网卡的计算机与CH392T连接,并通过该计算机连接到千兆交换机。这样可以确保计算机和千兆交换机之间的传输速率匹配。
使用一个支持10M/100M自动协商的交换机或者集线器作为中间设备,将CH392T连接到该设备上,再通过该设备连接到千兆交换机。这样能够保证传输速率的兼容性。

网友C(2024-03-13):
千兆交换机都是10M、100M、1000M自适应的,直接用即可

网友D:
可以接啊,千兆都是向下兼容的

网友E:
可以介入,自动适应

网友F:
你这10M的网,我建议还是用百兆交换机比较稳定

网友G:
接肯定是可以接,有的交换机挑,但是一般大部分都是可以的

网友H:
没问题,接就完事儿了

网友I:
一般是可以接,但是之前我遇到过一次,就是客户的千兆网络,接10M不能跨网段

网友J:
这个最好还是现场调试一下比较好

网友K:
应该是可以的,毕竟都是号称向下兼容的

网友L:
当然可以了,之前我弄过10M的网线,接在千兆的交换机上,是OK的

网友M:
直接用,一般只要不是被绑定MAC限制上网之类的,都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