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跟MOS管有啥区别啊?

楼主(2024-01-23):
能不能用mos替代?

网友A:
可以的,具体原因可以参考下这个链接:https://wenku.baidu.com/view/770 ... S%E6%9B%BF%E4%BB%A3

网友B:
阻抗、工作原理、开关速度和可靠性等方面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是一种无触点电子开关,利用半导体材料作为开关元件。通过控制输入信号来控制输出端的状态,从而实现开关功能。而MOS管,即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是一种电压控制型半导体器件。其工作原理是利用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的结构特性,通过电压来控制电流。

网友D:
MOSFET具有高输入阻抗和极高的增益。而继电器是通过线圈控制的,其阻抗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