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后断电程序不能运行

楼主(2024-01-23):
多烧录几次就可以运行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在keil设置“Options for target”里面“Debug”,看下下载设置“Download Funtion”是否设置了全片擦除“Erase Full Chip”,看下这里面有没有配置好。

网友B:
检查电源线是否连接良好,没有损坏或松动。

网友C:
可能程序烧录问题

网友D:
存储器问题

网友E:
检查设备的硬件是否存在故障或损坏,例如电路板、连接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