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背光调低会延长屏幕寿命吗?

楼主(2024-01-23):
我感觉这只会延长背光灯的寿命啊

网友A:
TFT背光调低会延长屏幕的寿命。

网友A:
TFT液晶显示屏的寿命与环境因素有很大关系,例如温度、湿度、尘埃等。长时间连续开机、频繁开关机、频繁切换分辨率等不适当的使用方式会缩短TFT液晶显示屏的寿命。而降低背光亮度可以减少这些不利影响,从而延长屏幕的寿命。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TFT背光调低可能会影响屏幕的显示效果,因为较低的背光亮度可能会导致屏幕显示不够清晰或对比度不足。因此,在调节背光亮度时需要权衡显示效果和屏幕寿命两个因素。

网友B(2024-03-11):
这个只会延长背光的使用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