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viewer采集的数据一直在不规则波动

楼主(2024-01-23):
用的凌欧LKS081板子,程序为LKS08x_FOC_SensorLessV4.28.2例程,为啥我采到的电机启动标志位、电机运行状态机、电机运行错误指示等数据一直在不规则波动变化,而且母线电压的数据为0,RTT波形也不对

网友A:
检查一下变量文件路径的选择是不是和keil工程对应。

网友B:
信号干扰

网友C:
电源波动或电源质量不佳也可能导致数据波动。

网友D:
可能采样率设置不当

网友E:
:如果您的硬件设备存在问题,例如传感器故障或电路板故障,可能会导致数据波动。请检查硬件设备的状态,并确保它们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变量文件路径的选择是不是和keil工程对应。

axf文件路径应该是匹配的,而且有感FOC曲线波形是正确的,所以应该不是axf文件选择错误的原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axf文件路径应该是匹配的,而且有感FOC曲线波形是正确的,所以应该不是axf文件选择错误的原因吧
...

电机运行标志位应该是0或1变化,截图中显示的却是89!这就是些异常了,用lksscope软件,lksview版本比较老了(已经不用了):下载地址;https://www.lksmcu.com/static/up ... lksscope_v1.3.0.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运行标志位应该是0或1变化,截图中显示的却是89!这就是些异常了,用lksscope软件,lksview版本比较 ...

新版本的lksscope连RTT库都检测不出来,提示未检测到下位机的RTT对象无法识别通道数据,旧版本的lksviewer还能检测出来RTT库但是数据还是像这样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