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2位的adc采样波动比10位的还高?

楼主(2024-01-23):
按理说不应该是12位的精度更高?

网友A:
你好,因为12位ADC精度更高,在同样电压波动情况下,12位ADC对应采样波动数值更大;换句话说,12位ADC采样数值1代表的电位比10位ADC采样数值1对应的电位更小,所以表现位数值波动会大。

网友B:
检查和稳定电源和地线。

网友C:
如果输入信号不稳定,ADC的采样值也会波动。需要检查输入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D:
ADC量化误差是由于模拟信号的连续性被离散化而产生的。量化误差越大,采样值的波动可能越大。

网友E:
检查和调整ADC的偏置和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