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擦除扇区期间为什么可以响应读flash中断?

楼主(2024-01-23):
按理说不应该擦除完后才能执行读取操作

网友A:
如果读 Flash 中断的优先级高于扇区擦除操作的优先级,那么在执行扇区擦除操作时,单片机可能会暂停扇区擦除操作,以响应读 Flash 中断。

网友B:
读取操作不受此限制,可以在Flash擦除过程中进行。

网友C:
具体到Flash的擦除操作,它是将整个页(或块)的数据全部变为1,这是一个写入操作,而不是读取操作1。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读取操作请求,单片机将会暂停处理新的读请求,但已经启动的中断处理程序仍然可以继续执行,因为它在擦除操作启动之前就已经被触发。

网友D:
某些单片机的硬件设计可能允许在擦除操作期间,通过特定的硬件机制来响应读Flash的中断。

网友E:
理论上应该是无法响应读取FLASH中断的

网友F:
很多单片机内部设计有硬件锁机制,在Flash操作过程中自动封锁相关总线,防止其他操作干扰正在进行的擦除或编程过程。

网友G:
在某些单片机中,擦除Flash的操作可能会被设计为高优先级的中断服务程序。这意味着即使正在进行扇区擦除,如果有读Flash的中断请求,系统也会暂停擦除操作,转而处理读Flash的中断。

网友H:
在单片机中,Flash存储器的擦除和读取操作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

网友:
扇区擦除操作可能是一个非阻塞性操作

网友I:
扇区擦除操作可能是由硬件自动完成的,而不是由软件控制的

网友J:
允许在FLASH擦除操作期间,处理器能够响应某些类型的中断

网友K:
在擦除扇区的过程中,单片机仍然可以监听读Flash中断,并在需要时进行处理。

网友L:
单片机内部有一个中断向量表,用于存储各个中断服务例程(ISR)的地址。当发生中断时,单片机会自动跳转到对应的中断向量表项,执行相应的ISR。即使在进行擦除操作,只要中断向量表没有被破坏或覆盖,单片机仍然可以正确地响应和处理读Flash中断。

网友M:
某些单片机设计中还允许将中断向量表和中断服务程序代码放置到RAM中,这样即使在擦除Flash时,基于RAM执行的中断服务程序也可以继续正常运行,不受擦除操作的影响

网友N:
因为现代的单片机通常具备一种被称为Stall机制的特性

网友O:
标题好乱,没看懂

网友P:
允许中断嵌套,即在一个中断处理程序中响应另一个中断。

网友D:
在进行Flash擦除操作时,单片机的Flash控制器会将相应的扇区置为忙碌状态,以防止在擦除过程中进行写操作。

网友Q:
Flash擦除和编程是需要较长时间完成的过程,如果在擦除期间允许读取Flash,可能会导致数据不一致、损坏或丢失,尤其是在同一扇区或其他与擦除操作相关的控制寄存器被访问的情况下。

网友R:
因为擦除操作通常需要对整个扇区进行写入操作,而写入操作会锁定FLASH,从而阻止其他对FLASH的读写操作。

网友:
在擦除操作进行时,为了避免对其他操作的影响,单片机会将读Flash的操作暂时阻止,直到擦除操作完成

网友S:
这种方式提供了更高的灵活性,使得单片机能够在更新Flash的同时保持对中断的响应能力。

网友T:
单片机在擦除或编程Flash扇区时,理论上可以设计成允许响应读取Flash数据的中断请求,但这并不常见,且是否支持取决于具体单片机型号的设计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