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能不能在程序里获取iic地址啊?

楼主(2024-01-23):
就是不管外部设备的iic地址是什么,通过程序获得地址

网友A:
当然可以了,你可以遍历I2C,然后在查找到的地址里查询设备型号。

网友A:
假设获取到了多个I2C地址的设备。
而某个设备的某个寄存器写入了标志性ID,然后尝试读取,当获取到了这个标志性ID后就作为这个对象使用。

网友B:
这个就需要扫描方式,查看是否是这个设备。

网友C:
所以很多I2C接口的芯片都在开始地址存储一个标志字符。

网友C:
通过标志字符可以判断是哪个厂家的什么元件。

网友D:
只有1个元件吗

网友D:
I2C上只有一个元件是很容易获取的。

网友D:
写个循环遍历,看哪个地址应答

网友E:
遍历一遍就行了

网友F:
当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