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RoboFlyDEMO_源码分享

楼主(2024-01-23):
RoboFlyDEMO_源码分享

楼主:
#include "main.h"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系统初始化

        while(1)
        {
                Task_Schedule(); //任务调度
        }
}

楼主:
/*******************************************************************************************
                                                                                    声 明
    本项目代码仅供个人学习使用,可以自由移植修改,但必须保留此声明信息。移植过程中出现其他

不可估量的BUG,天际智联不负任何责任。请勿商用!

* 程序版本:V1.01
* 程序日期:2018-8-18
* 程序作者:愤怒的小孩
* 版权所有:西安天际智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pid.h"
#include "led.h"
#include "ParamSave.h"
#include "structconfig.h"

/*****************************************************************************
* 函  数:void PID_Postion_Cal(PID_TYPE*PID,float target,float measure)
* 功  能:位置式PID算法
* 参  数:PID: 算法P I D参数的结构体
*         target: 目标值
*         measure: 测量值
* 返回值:无
* 备  注: 角度环和角速度环共用此函数
*****************************************************************************/
void PID_Postion_Cal(PID_TYPE*PID,float target,float measure)
{

        PID->Error  = target - measure;              //误差
        PID->Differ = PID->Error - PID->PreError;    //微分量

        PID->Pout = PID->P * PID->Error;                        //比例控制
        PID->Iout = PID->Ilimit_flag * PID->I * PID->Integral;  //积分控制
        PID->Dout = PID->D * PID->Differ;                       //微分控制

        PID->OutPut =  PID->Pout + PID->Iout + PID->Dout;       //比例 + 积分 + 微分总控制

        if(Airplane_Enable == 1&&RC_Control.THROTTLE >= 180)    //飞机解锁之后再加入积分,防止积分过调
        {
                if(measure > (PID->Ilimit)||measure < -PID->Ilimit)   //积分分离
                {PID->Ilimit_flag = 0;}
                else
                {
                        PID->Ilimit_flag = 1;                               //加入积分(只有测量值在-PID->Ilimit~PID->Ilimit 范围内时才加入积分)
                        PID->Integral += PID->Error;                        //对误差进行积分
                        if(PID->Integral > PID->Irang)                      //积分限幅
                                PID->Integral = PID->Irang;
                        if(PID->Integral < -PID->Irang)                     //积分限幅
                            PID->Integral = -PID->Irang;
                }
        }else
        {PID->Integral = 0;}
        PID->PreError = PID->Error ;                            //前一个误差值
}

/*****************************************************************************
* 函  数:void PidParameter_init(void)
* 功  能:初始化PID结构体里的一些成员值
* 参  数:无
* 返回值:无
* 备  注: 由于PID参数我们都保存在FLASH中,所以此函数初始化时不用初始化这些参数,
*         但是Flash中的参数有可能因为误操作被擦除,如果Flash读取参数失败,则就
*         初始化为默认参数。
*****************************************************************************/
void PidParameter_init(void)
{
        //ROLL轴
        PID_ROL_Rate.Ilimit_flag = 0; //Roll轴角速度积分的分离标志
        PID_ROL_Rate.Ilimit = 150;    //Roll轴角速度积分范围
        PID_ROL_Rate.Irang = 1200;    //Roll轴角速度积分限幅度(由于电机输出有限,所以积分输出也是有限的)
        PID_ROL_Angle.Ilimit_flag = 0;//Roll轴角度积分的分离标志
        PID_ROL_Angle.Ilimit = 35;    //Roll轴角度积分范围
        PID_ROL_Angle.Irang = 200;    //Roll轴角度积分限幅度(由于电机输出有限,所以积分输出也是有限的)

        //PITCH轴
        PID_PIT_Rate.Ilimit_flag = 0; //Pitch轴角速度积分的分离标志
        PID_PIT_Rate.Ilimit = 150;    //Pitch轴角速度积分范围
        PID_PIT_Rate.Irang = 1200;    //Pitch轴角速度积分限幅度(由于电机输出有限,所以积分输出也是有限的)
        PID_PIT_Angle.Ilimit_flag = 0;//Roll轴角度积分的分离标志
        PID_PIT_Angle.Ilimit = 35;    //Roll轴角度积分范围
        PID_PIT_Angle.Irang = 200;    //Roll轴角度积分限幅度(由于电机输出有限,所以积分输出也是有限的)

        //YAW轴
//        PID_YAW_Angle.P = 5;
//        PID_YAW_Rate.P = 2;
//        PID_YAW_Rate.I = 0.07;
//        PID_YAW_Rate.D = 0.7;
        PID_YAW_Rate.Ilimit_flag = 0; //Yaw轴角速度积分的分离标志
        PID_YAW_Rate.Ilimit = 150;    //Yaw轴角速度积分范围
        PID_YAW_Rate.Irang = 1200;    //Yaw轴角速度积分限幅度(由于电机输出有限,所以积分输出也是有限的)
        PID_YAW_Angle.Ilimit_flag = 0;//Yaw轴角度积分的分离标志
        PID_YAW_Angle.Ilimit = 35;    //Yaw轴角度积分范围
        PID_YAW_Angle.Irang = 200;    //Yaw轴角度积分限幅度(由于电机输出有限,所以积分输出也是有限的)

        //高度环
        PID_ALT_Rate.Ilimit_flag = 0;
        PID_ALT_Rate.Ilimit = 0;
        PID_ALT_Rate.Irang = 0;
        PID_ALT.Ilimit_flag = 0;
        PID_ALT.Ilimit = 100;
        PID_ALT.Irang = 200;
}

楼主:
/*******************************************************************************************
                                                                                    声 明
    本项目代码仅供个人学习使用,可以自由移植修改,但必须保留此声明信息。移植过程中出现其他

不可估量的BUG,天际智联不负任何责任。请勿商用!

* 程序版本:V1.01
* 程序日期:2018-8-18
* 程序作者:愤怒的小孩
* 版权所有:西安天际智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include "main.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pid.h"
#include "led.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uctconfig.h"
#include "stdio.h"

//角度环PID
PID_TYPE PID_ROL_Angle;
PID_TYPE PID_PIT_Angle;
PID_TYPE PID_YAW_Angle;
//角速度环PID
PID_TYPE PID_ROL_Rate;
PID_TYPE PID_PIT_Rate;
PID_TYPE PID_YAW_Rate;
//高度环PID
PID_TYPE PID_ALT_Rate;
PID_TYPE PID_ALT;

float Pre_THROTTLE,THROTTLE;
float Moto_PWM_1=0.0f,Moto_PWM_2=0.0f,Moto_PWM_3=0.0f,Moto_PWM_4=0.0f;
uint8_t SI24R1_Controlflag = 1,Airplane_Enable;

/******************************************************************************************
*函  数:void Control(FLOAT_ANGLE *att_in,FLOAT_XYZ *gyr_in, RC_TYPE *rc_in, uint8_t armed)
*功  能:姿态控制,角度环控制和角速度环控制
*参  数:att_in:测量值
*        gry_in: MPU6050读取的角速度值
*        rc_in : 遥控器设定值
*        armed记录命令
*返回值:无
*备  注:RoboFly 小四轴机头与电机示意图
                                         机头(Y+)

                                  M1    ↑    M2
                                        \   |   /
                                         \  |  /
                                          \ | /
                            ————————+————————>X+
                                          / | \
                                         /  |  \
                                        /   |   \
                                  M4    |    M3

        1. M1 M3电机逆时针旋转,M2 M4电机顺时针旋转
        2. X:是MPU6050的 X 轴,Y:是MPU6050的 Y 轴,Z轴正方向垂直 X-Y 面,竖直向上
        3. 绕 X 轴旋转为PITCH 角
           绕 Y 轴旋转为 ROLL 角
           绕 Z 轴旋转为 YAW  角
        4. 自己DIY时进行动力分配可以一个轴一个轴的分配,切勿三个轴同时分配。
*******************************************************************************************/
void Control(FLOAT_ANGLE *att_in,FLOAT_XYZ *gyr_in, RC_TYPE *rc_in, uint8_t armed)
{
        FLOAT_ANGLE Measure_Angle,Target_Angle;
        Measure_Angle.rol = att_in->rol;
        Measure_Angle.pit = att_in->pit;
        Measure_Angle.yaw = att_in->yaw;
        Target_Angle.rol = (float)((rc_in->ROLL-1500)/12.0f);
        Target_Angle.pit = (float)((rc_in->PITCH-1500)/12.0f);
        Target_Angle.yaw = (float)((1500-rc_in->YAW)/12.0f);

        if(!SI24R1_Controlflag)
        {
                Target_Angle.yaw = 0;
        }else if(fabs(Target_Angle.yaw )<4)
        {
                Target_Angle.yaw = 0;
        }
        if(1 == (GET_FLAG(FLY_MODE))) //无头模式
        {
                Yaw_Carefree(&Target_Angle,&Measure_Angle);
        }

        //角度环
        PID_Postion_Cal(&PID_ROL_Angle,Target_Angle.rol,Measure_Angle.rol);//ROLL角度环PID (输入角度 输出角速度)
        PID_Postion_Cal(&PID_PIT_Angle,Target_Angle.pit,Measure_Angle.pit);//PITH角度环PID (输入角度 输出角速度)
//        PID_Postion_Cal(&PID_YAW_Angle,Target_Angle.yaw,Measure_Angle.yaw);//YAW角度环PID  (输入角度 输出角速度)

        //角速度环
        PID_Postion_Cal(&PID_ROL_Rate,PID_ROL_Angle.OutPut,(gyr_in->Y*RadtoDeg)); //ROLL角速度环PID (输入角度环的输出,输出电机控制量)
        PID_Postion_Cal(&PID_PIT_Rate,PID_PIT_Angle.OutPut,-(gyr_in->X*RadtoDeg)); //PITH角速度环PID (输入角度环的输出,输出电机控制量)
        PID_Postion_Cal(&PID_YAW_Rate,Target_Angle.yaw*PID_YAW_Angle.P,gyr_in->Z*RadtoDeg); //YAW角速度环PID (输入角度,输出电机控制量)

        //动力分配(自己DIY是动力分配一定要好好研究,动力分配搞错飞机肯定飞不起来!!!)
        if(rc_in->THROTTLE>180&&armed)//当油门大于150时和飞机解锁时动力分配才生效
        {
                Moto_PWM_1 = rc_in->THROTTLE + PID_ROL_Rate.OutPut - PID_PIT_Rate.OutPut - PID_YAW_Rate.OutPut;
                Moto_PWM_2 = rc_in->THROTTLE - PID_ROL_Rate.OutPut - PID_PIT_Rate.OutPut + PID_YAW_Rate.OutPut;
                Moto_PWM_3 = rc_in->THROTTLE - PID_ROL_Rate.OutPut + PID_PIT_Rate.OutPut - PID_YAW_Rate.OutPut;
                Moto_PWM_4 = rc_in->THROTTLE + PID_ROL_Rate.OutPut + PID_PIT_Rate.OutPut + PID_YAW_Rate.OutPut;
        }
        else
        {
                Moto_PWM_1 = 0;
                Moto_PWM_2 = 0;
                Moto_PWM_3 = 0;
                Moto_PWM_4 = 0;
        }
   Moto_Pwm(Moto_PWM_1,Moto_PWM_2,Moto_PWM_3,Moto_PWM_4); //将此数值分配到定时器,输出对应占空比的PWM波
}

/******************************************************************************************
* 函  数:int16_t Yaw_Control(float TARGET_YAW)
* 功  能:航向角不回中控制
* 参  数:TARGET_YAW 目标航向角
* 返回值:针对目标航向角计算出的航向角
* 备  注:由于遥控器航向舵会自动回中,所以需要对目标航向角进行不回中处理;
*******************************************************************************************/
int16_t Yaw_Control(float TARGET_YAW)
{
        static int16_t YAW=0; //根据目标航向角计算出的不回中角度
        if(Airplane_Enable)
        {
                if(SI24R1_Controlflag) //遥控器控制航向角
                {
                        if(TARGET_YAW>2) //目标航向角为正时YAW增大
                                YAW +=2;
                        if(TARGET_YAW<-2) //目标航向角为负时YAW减小
                                YAW -=2;
                }
        }
        return YAW;
}

/******************************************************************************************
* 函  数:void Yaw_Carefree(FLOAT_ANGLE *Target_Angle, const FLOAT_ANGLE *Measure_Angle)
* 功  能:无头角度控制
* 参  数:*Target_Angle 指向目标姿态角的指针
*         *Measure_Angle 测量姿态角的指针
* 返回值:针对目标航向角计算出的航向角
* 备  注:无头模式需调用此函数
*******************************************************************************************/
void Yaw_Carefree(FLOAT_ANGLE *Target_Angle, const FLOAT_ANGLE *Measure_Angle)
{
        float yawRad = fabs(Measure_Angle->yaw) * DegtoRad;
        float cosy = cosf(yawRad);
        float siny = sinf(yawRad);
        float originalRoll = Target_Angle->rol;
        float originalPitch = Target_Angle->pit;

        Target_Angle->rol = originalRoll * cosy + originalPitch * siny;
        Target_Angle->pit = originalPitch * cosy - originalRoll * siny;
}
/******************************************************************************************
* 函  数:void Safety_Check(void)
* 功  能:飞机姿态安全监测
* 参  数:无
* 返回值:无
* 备  注:如果飞机角度和加速度异常就将飞机上锁并停止电机,防止电机狂转打坏桨叶
*******************************************************************************************/
void Safety_Check(void)
{
  if((fabs(Att_Angle.pit)>45.0f||fabs(Att_Angle.rol)>45.0f) && (fabs(Acc_filt.X)>9.0f||fabs(Acc_filt.Y)>9.0f))
        {
                 Airplane_Enable = 0;
                 Moto_PWM_1 = 0;
                 Moto_PWM_2 = 0;
                 Moto_PWM_3 = 0;
                 Moto_PWM_4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