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ISR和LKSMCU之间的区别

楼主(2024-01-23):
ISR和LKSMCU之间的区别

网友A:
ISR和LKSMCU在应用场景和功能上有很大的区别。ISR主要应用于分布式系统和存储系统,以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可靠性;而LKSMCU则是一种通用的微控制器,用于各种需要进行控制和信号处理的场合。

网友B(2024-03-11):
isr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