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l9663的SPI无法正常写入数值的问题

楼主(2024-01-23):
STM, STM8, pi, spi, AD, ADC, ST
我可以正常读取L9663芯片寄存器内的默认值,但无法正常写入数值,那位大牛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嘛

网友A:
是不是写入函数有问题。

网友A:
用的是库函数吗

网友B:
SPI通信参数配置问题

网友C:
数据传输顺序问题

网友D:
检查SPI的MOSI、MISO和SCK线是否连接正确,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E:
查所有地线连接,确保没有噪声干扰。

网友F(2024-04-03):
楼主,我也刚开始使用这款收发器,l9663的驱动能分享一份吗?328633696@qq.com   感谢

网友G(2024-12-19):
你好,可以分享一份L9663的示例代码吗?1913754496@qq.com

网友H:
参考SPI通讯

网友I:
确保数据写入的时序与L9663的要求相符。

确保数据写入的时序与L9663的要求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