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ST的EdgeAI软件都用了什么算法?

楼主(2024-01-23):
ST的EdgeAI软件都用了什么算法?一般数据集要达到多少合适。

网友A:
STMicroelectronics(ST)推出的EdgeAI软件库并不直接包含特定的算法。相反,EdgeAI软件库通常是为了与ST的嵌入式处理器和微控制器一起使用,以支持深度学习推断任务。这些库通常包含用于优化和加速深度学习模型推断的基础功能,如卷积、池化等操作。

网友A:
ST的EdgeAI软件库可以与深度学习框架(如TensorFlow Lite Micro、CMSIS-NN等)集成,从而使其能够在资源受限的嵌入式设备上执行深度学习推断。因此,实际的深度学习算法和模型取决于你使用的框架和模型。

网友A:
对于一般的数据集大小,这取决于你的具体应用和模型。通常,训练深度学习模型时,更大的数据集可能会带来更好的性能。然而,在嵌入式设备上,由于资源限制,你可能需要考虑权衡性能和模型大小。对于一些轻量级的模型和特定任务,较小的数据集可能已经足够。

网友A:
在选择数据集大小时,建议进行一些实验,评估不同数据集大小对于你的具体任务和模型的性能影响。这通常涉及到训练不同大小的子集并进行性能评估。

网友B:
如果您需要识别图像中的物体,可以使用CNN算法;如果您需要处理序列数据,如语音或文本,可以使用RNN算法;如果您需要分类二分类问题,可以使用SVM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