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供电电压4.2V也能工作?

楼主(2024-01-23):
最近一块板子电压有点问题,达到了4.2V,但是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STM32F1系列的供电电压范围是2.0V至3.6V。在这个范围内,芯片能够正常工作。如果你将供电电压超过这个范围,可能会导致芯片不正常工作、损坏或者不稳定的问题。

对于STM32F1系列,4.2V明显高于它的规格。因此,我建议你在规定的电压范围内使用STM32F1系列微控制器,以确保其可靠性和性能。

网友A:
如果你需要使用更高的电压,可以考虑使用稳压器或升压转换器,以将输入电压调整到适当的范围。这样可以确保STM32F1能够在其规定的电压范围内获得合适的供电。
可以考虑用3.3V LDO

网友B:
这电压高了吧,STM32F1的供电电压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