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I2C最大速度多少?

楼主(2024-01-23):
STM32F103的I2C可以跑到1MHz吗?

网友A:
STM32F103系列微控制器的I2C最大速度取决于工作模式和时钟配置。一般来说,STM32F103支持标准模式(100 kbps)、快速模式(400 kbps)和高速模式(1 Mbps)。具体的最大速度取决于你的硬件和时钟配置。

在使用STM32CubeMX或者其他STM32开发工具时,你可以配置I2C的时钟速率,以满足你的需求。一些常见的时钟配置包括:

标准模式:100 kbps
快速模式:400 kbps
高速模式:1 Mbps

网友B:
在标准模式下,I2C的传输速率可以达到100kbit/s;在快速模式下,传输速率可以达到400kbit/s;在高速模式下,传输速率可以达到3.4Mbit/s。

网友C:
STM32的I2C通信速度取决于所使用的具体型号和配置。

网友D:
STM32F103系列微控制器支持的I2C通信速度包括标准模式(100 kbps)、快速模式(400 kbps)和高速模式(1 Mbps)

网友E:
理论上可以达到1 Mbps的传输速率。

网友F:
标准模式(Standard Mode):最高100kbps
快速模式(Fast Mode):最高400kbps

网友G:
STM32的I2C最大速度取决于其时钟源和分频系数。

网友H:
STM32的I2C外设可用作通讯的主机及从机,支持100Kbit/s和400Kbit/s的速率

网友I:
在合适的电路条件下可以达到更高的速度,但标准I2C规范的最大速度是1MHz。

网友J:
实际能够实现的速度还受到系统时钟、I2C外设的时钟控制寄存器的配置以及外部电路的影响

网友K:
在标准模式下,I2C的传输速率可达100kbit/s,而在快速模式下可达400kbit/s。

网友L:
目前大多I2C设备尚不支持高速模式

网友M:
STM32微控制器的I2C接口的最大通信速度取决于具体的STM32型号和其I2C外设的配置。

网友N:
更新的一些系列如STM32F4、STM32L4等可能支持到1MHz或更高

网友O:
STM32F1系列通常支持标准模式(最高100kHz)和快速模式(最高400kHz)。

网友K:
STM32的I2C最大速度为400kHz。

网友P:
最大速度还可能受到时钟配置和硬件设计的影响。

网友Q:
I2C协议在SCL高电平时对SDA信号采样,SCL低电平时SDA准备下一个数据,修改SCL的高低电平比会影响数据采样。

网友R:
STM32的I2C最大速度取决于具体型号的微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