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使用HAL库配置I2C速度在1MHz

楼主(2024-01-23):
使用STM32CubeMX和HAL库配置I2C速度为1MHz相对简单,以下是一般的步骤:

打开STM32CubeMX: 打开STM32CubeMX,并创建一个新的工程或打开已有工程。

选择MCU型号: 在"New Project"或"Project Settings"中选择你的STM32F103系列的具体型号。

配置I2C: 在"Pinout & 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找到你要使用的I2C控制器的引脚。将SDA和SCL引脚分配给I2C控制器,并确保它们没有冲突。

配置时钟: 在"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找到"RCC"配置。确保系统时钟配置为满足1MHz I2C速度的条件。你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钟源和分频器。

配置I2C时钟速率: 在"Configuration"选项卡的"Peripherals"部分,找到你的I2C控制器。启用I2C,并选择适当的速率。通常,1MHz的速率对应于高速模式(Fast Mode)。

生成代码: 点击"Project"菜单,选择"Generate Code"来生成HAL库的初始化代码。

在代码中使用I2C: 打开生成的代码,并在你的应用程序中调用HAL库函数来初始化和使用I2C。确保在主程序中调用HAL_I2C_Init函数,然后使用HAL_I2C_Master_Transmit和HAL_I2C_Master_Receive等函数进行数据传输。

楼主: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2C_HandleTypeDef hi2c1;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I2C1_Init();

  while (1) {
    // Your main code here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

  // Configure the peripheral clocks
  // ...
}

void MX_I2C1_Init(void) {
  hi2c1.Instance = I2C1;
  hi2c1.Init.ClockSpeed = 1000000; // 1MHz
  hi2c1.Init.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hi2c1.Init.OwnAddress1 = 0;
  hi2c1.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hi2c1.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DISABLE;
  hi2c1.Init.OwnAddress2 = 0;
  hi2c1.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hi2c1.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if (HAL_I2C_Init(&hi2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网友A:
可以参考STM32 HAL库的文档和示例代码

网友B:
I2C总线需要外部上拉电阻才能保证正常工作

网友C:
设置了I2C实例(hi2c->Instance = I2C1),然后将I2C时钟速度设置为1MHz(hi2c->Init.ClockSpeed = 1000000)。注意,这里的时钟速度是指I2C总线速度,而不是内部时钟速度。最后,调用HAL_I2C_Init(hi2c)函数初始化I2C。

网友D:
要实现1MHz的通信速率,可能需要对硬件进行特殊配置

网友E:
调整SCL线上的电容负载,以及考虑系统的电源噪声等因素。

网友F:
使用STM32CubeMX工具,按照实际的硬件设计建立初始工程。 中选择I2C1作为I2C接口。

网友G:
根据所使用的STM32系列和型号,进入相关时钟配置的代码区域,将I2C的时钟源(HSI、HSE等)和分频系数设置好,以满足1MHz的I2C速度要求。

网友H:
在左侧的IP栏中找到I2C,并配置I2C的时钟速度为1MHz。

网友I:
并非所有STM32型号都能支持1MHz的I2C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