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利用stc-isp的自动增量功能在eeprom区0X0000写入AA,实际读出来

楼主(2024-01-23):
还是FF,好像没有写入。利用这两条语句测试是对的 IapProgram(0x0000, 0xaa);  test1 = IapRead(0x0000);

网友A:
/*************        本程序功能说明        **************
STC8G系列EEPROM通用测试程序.
请先别修改程序, 直接下载"02-串口1读写EEPROM-带MOVC读"里面的"UART-EEPROM.hex"测试. 下载时选择主频11.0592MHZ.
PC串口设置: 波特率115200,8,n,1.
对EEPROM做扇区擦除、写入64字节、读出64字节的操作。

命令例子:
E 0
     对EEPROM进行扇区擦除操作,E表示擦除, 数字0为0扇区(十进制, 0~126, 看具体IC).
W 0
     对EEPROM进行写入操作,W表示写入, 数字0为0扇区(十进制, 0~126, 看具体IC). 从扇区的开始地址连续写64字节.
R 0
     对EEPROM进行IAP读出操作,R表示读出, 数字0为0扇区(十进制, 0~126, 看具体IC). 从扇区的开始地址连续读64字节.

M 0
     对EEPROM进行MOVC读出操作(操作地址为扇区*512+偏移地址),数字0为0扇区(十进制, 0~126, 看具体IC). 从扇区的开始地址连续读64字节.

注意:为了通用,程序不识别扇区是否有效,用户自己根据具体的型号来决定。

日期: 2019-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