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PU与MCU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4-01-23):
MPU(Microprocessor Unit)和MCU(Microcontroller Unit)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嵌入式处理器,它们在设计和应用上有一些区别。以下是它们的主要区别:

集成度:

MPU(Microprocessor Unit): 通常指的是仅包含中央处理器(CPU)的芯片。MPU通常需要外部器件(如内存、输入/输出接口、定时器等)来完成特定的任务。
MCU(Microcontroller Unit): 是一种更集成的设备,除了CPU外,还集成了内存、输入/输出接口、定时器、外设等。MCU是一个独立的计算系统,可以独立运行。
用途和应用:

MPU: 通常用于需要高性能计算的应用,如计算机、服务器、工作站等。MPU更适合处理复杂的任务和运行大型操作系统。
MCU: 主要用于嵌入式系统,例如控制器、传感器、嵌入式设备等。MCU更适合于低功耗、实时性要求高、成本敏感的应用。
功耗:

MPU: 通常较高,因为它们设计用于高性能计算,需要更多的电力来执行复杂的任务。
MCU: 通常较低,因为它们专注于嵌入式系统,被设计为在功耗有限的情况下执行特定的任务。

楼主:
成本:

MPU: 通常比MCU更昂贵,因为它们提供更高的性能和更大的灵活性。
MCU: 通常相对较便宜,因为它们集成了多个功能在一个芯片上,适用于成本敏感的应用。
总体而言,MPU和MCU都是嵌入式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选择取决于应用需求。如果需要高性能和灵活性,选择MPU可能更合适;而对于功耗敏感、成本敏感、实时性要求高的应用,MCU可能更适合。

网友A:
MA35 价格可以吗?

网友B:
后面会出MA32H0 价格比MA35D1

@zhang..yb :是的,
MA35H0 不带 M4 核

网友B:
参考资料可以找我

网友C:
一个是应用级别的,一个是算能级别的。

网友D:
MPU价格贵很多的,可以跑系统。

网友E:
这个系列的命名有点看不懂。

网友F:
mpu可以跑系统了

网友G:
应该是两者之间的算力不一样的。

网友A:
MA35D1 芯片资料可以发我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后面会出MA32H0 价格比MA35D1

MA35D1 参考价大概多少?

网友H(2025-09-11):
MPU 侧重数据处理,无外设接口,需配外围电路;MCU 集成 CPU、存储器、外设,单芯片完成控制,适合嵌入式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