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分压后ADC测电压,快把我弄疯掉了。

楼主(2024-01-23):
就是一个串联分压用来测电源电压的东西,单片机是stc15w4k48s4。现在的状况是用不了几分钟,输入9脚的电压会自动掉,多数时候掉到1v上下,有的高些,1v-4v都有,有的断电后过一阵电压还能到正常值。更怪的是有的出问题后去掉c7, R10后R26右边的电压还是不对,然后过一阵又能恢复到正常值。用owon看波形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出问题前的波形是一直线,到出问题时也看不到特别的,就直直地掉到1v。

电压掉下来后波形就不直了,这个横坐标每格1秒

各个电阻的阻值,电容的容量都变过。还是那个样。

试过各种方法,有时换个单片机能好一阵,有时换电阻能好一阵。实在想不出是为什么?会是pcb板本身有问题吗?

另外R32下面的地和二极管D1上面的地有没有良好共地,如果没有共地,出现跳的现象也就不稀奇了,需要排查的点太多了,最好上PCB实物。
最简单的方法是把9号管脚到R10 D1 C23这段线隔断,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测量两边电压,观察现象,确定是单片机IO配置问题,还是分压这边线路问题。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操作。

网友A:
“去掉c7, R10后R26右边的电压还是不对”,那就不关单片机的事啊。
可能电阻虚焊、裂开、24V电压波动...
建议示波器再拿一个通道同时监测24V。

网友B:
你先告诉我 干嘛要装个SS14

他都测到有4v了,肯定ss14没焊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二极管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告诉我 干嘛要装个SS14

ss14钳位啊,最高电压不会超过电源电源电压太多。

网友D:
SS14反向漏电太大(相对于4148之类);C7是电解还是无极性?电解漏电大

多谢兄弟。c7是陶瓷电容,二极管我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c7, R10后R26右边的电压还是不对”,那就不关单片机的事啊。
可能电阻虚焊、裂开、24V电压波动...
建 ...

非常感谢。拿掉元件的情况是有时候才那样,而且试过好几块板,不会都虚焊的,也不会是24v波动,电压掉一下来会保持挺长时间的。开始我也怀疑电源不好,用24v锂电试了还那样。实在想不出问题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拿掉元件的情况是有时候才那样,而且试过好几块板,不会都虚焊的,也不会是24v波动,电压掉一 ...

建议监测R26左端电压.
不要说不会波动,万一引线\接插件有问题呢.
另外检查下相关器件附近\底部有没有助焊剂\锡渣未清理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监测R26左端电压.
不要说不会波动,万一引线\接插件有问题呢.
另外检查下相关器件附近\底部有没有助焊 ...

多谢大佬,我试试看。

网友E:
24va 信号有没有叠加强干扰?  可以用负24V电压输入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ss14钳位啊,最高电压不会超过电源电源电压太多。

钳位一般放个BAT54S

另外说一句,电阻分压 前端最好 3-5个电阻分,推荐 20k+10k+3k

多谢,换个二极管。多个分压电阻倒是有办法,因为24v接了个用电大户,干扰很大,这个24va之前还有一级LC,把这个L换成R。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钳位一般放个BAT54S

另外说一句,电阻分压 前端最好 3-5个电阻分,推荐 20k+10k+3k ...

请问大佬 这是有啥说法吗,不太懂为啥要加这么多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佬 这是有啥说法吗,不太懂为啥要加这么多电阻

功耗分散,有可能电阻上承受的功率较大,导致电阻发热带来不必要的干扰。

网友H:
找问题一步一步来:
首先确定跟mcu有没有关系,断开那个mcu引脚,看看还会不会有问题?
D1是接到5V了吗?mcu也是5V吧。这样看来外围问题不大。

猜测mcu程序有问题~~

网友I:
稳压管的反向漏电流比较大,不建议在ADC前级用.

网友J:
1.上你的PCB板 线路图
2.上你的原理图,大概率不是因为这里导致你ADC的问题,是别的地方设计有问题

网友K:
单看原理图,是没有问题的。
看描述也不是一块板出现,说明不是焊接出问题。
有可能是你单片机软件哪里操作到这个引脚了,先排除软件的可能性。
把单片机程序清空,或者拉住复位脚让单片机一直在复位状态,看看电压还有没有异常。
如果还是异常,再找硬件问题。

网友K:
线索:电压1v-4v都有。
单片机输出5V电压,经1k电阻,5.1k电阻分压,差不多就是4V左右。

网友L:
“。更怪的是有的出问题后去掉c7, R10后R26右边的电压还是不对,然后过一阵又能恢复到正常值”
R10,C7都去掉了,然后过一会儿又正常,建议在加个通道看看24V,稳不稳,可能24V其他地方有一个类似大电容那样的耗电量较大的负载给24V拉低了

网友K:
“去掉c7, R10后R26右边的电压还是不对”
这样就剩2个电阻,如果电压还是不对,24va又是正常的,那你真是见鬼了。

网友M:
你MCU是用3.3v的吗? 在R32并联一个3.3v稳压管就行了。

网友N:
分压后电压不对,分压前的电压看了吗?

网友O:
如果上面说的都没问题,那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你测量工具的问题了。

网友P:
我就想知道最终确定问题了没有

网友Q:
SS14,负极接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Q:
SS14,负极接地??

那不是地,是个电源

网友R:
D1、C7去掉。检查电阻。

网友S:
我的想法,单片机清空。就不刷程序,测一段时间看看,是不是还会这样呢。。我感觉外部电路没啥问题。

网友T:
一般这种AD采样,建议加一个跟随器,阻抗匹配更好

网友U:
ADC检测目地?思维不正确设计就不对。SS14没有用! 换换思维。

楼主:
多谢各位兄弟。受LcwSwust大佬的启发,检查发现这板的绿油好象有点薄,而布线时的间隙我也设得太小了。不知道会不会是这方面的问题,重做一版试试。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兄弟。受LcwSwust大佬的启发,检查发现这板的绿油好象有点薄,而布线时的间隙我也设得太小了。不知 ...

别着急重做,怎么也得定了问题嘛  上你的PCB瞅瞅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别着急重做,怎么也得定了问题嘛  上你的PCB瞅瞅呗

多谢兄弟,板子功能其实很少,那个ADC用来测量电池电压得到一个粗略的电量,这种电路之前也用过,在这块板上却怎么都搞不定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弟,板子功能其实很少,那个ADC用来测量电池电压得到一个粗略的电量,这种电路之前也用过,在这 ...

1.C13多大,不要小于22uF;

2.R6左右分割,可考虑不做分割测试;

现在像是MCU工作不稳定似的,重点检查GND和电源
---------------------------------------------------------------------------

把底层发一下呗,瞅瞅啥样子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弟,板子功能其实很少,那个ADC用来测量电池电压得到一个粗略的电量,这种电路之前也用过,在这 ...

D1极性反了吧?

网友:
就是SS14接反了,接反的效果跟你描述的现象一致

网友V:
难道楼主搞了一个大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