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阻抗转换器和回转器的原理和使用

楼主(2024-01-23):
负阻抗转换器可将输入电阻变为负值,输入信号从运放电路吸收电流,实现了Zin=Zo,但是我还是有点不明白他的电路原理,不能只是从反馈运放的特性求出输入输出关系就结束了,正相解决分析这个电路的原理和工作过程?负阻抗转换器的负载只能是如图所示的Z吗?
由负阻抗转换器组成的回转器电路,实现了真正的感性负载,如图右侧的负阻抗转换器后面只接了一个电阻是表示从输出到两个输入端都有电阻R吗,即回转器电路是怎么得出Zin=R^2/Z的?

网友A:
第一步:

回转器后面的阻抗为R'=R+(R+Z)*(-R)/(R+Z-R)
Zin=-R'=-(R+(R+Z)*(-R)/(R+Z-R))=R^2/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