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差分升级方案(上)——全量升级vs差分升级

楼主(2024-01-24):
1、需求源起
MCU固件升级可以通过编程器、调试器或其他设备辅助进行操作,但这种升级方式主要应用于产品研发评估及量产应用阶段。产品量产或设备部署后,若面对大规模设备升级,把产品返厂做升级将面临拆机、人工烧录等繁琐流程,费时费力。随着物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产品具备无线远程通信能力,产生了更多通过远程通讯接口进行固件升级的需求。

2、升级步骤
固件升级,就是当前设备运行的旧固件有系统漏洞或者要在现有设备添加新功能时,将设备中的旧固件更新为新的固件,使设备运行的程序满足新的功能需求,从MCU内部层面来看就是新固件覆盖旧固件,如图1所示。
图1 固件升级示意图

获取新固件:通过NBIoT、WIFI、Bluetooth、LoRa、ZigBee等通信协议定期查询新版本或者接收升级请求。

覆盖旧固件:将新固件数据分块写入旧固件所在Flash覆盖旧固件。

3、全量升级
通常情况下,在MCU中运行的具有升级功能的程序需要具备两个可独立运行的程序,分别为BootLoader引导程序和实现产品功能的App应用程序。一般情况下BootLoader程序烧录后不会再更新,修复漏洞或者添加功能时升级的均为App应用程序。Flash全量升级分区示意图如图2所示。固件可以通过App或者BootLoader进行接收,如图3所示。
图2 Flash分区示意图

图3 固件接收方式分类

3.1 App接收固件
设备在运行时App查询到有新版本固件或者收到升级请求时,先通过无线通信接口下载新的固件。一般有两种方式更新固件:一种运行App1时,将新的固件分包接收并下载存至App2 Flash分区,下载完成后跳转至App2 分区运行新的固件(MCU需要支持双BANK运行),升级示意图如图4所示 ;第二种跳转Bootloader程序执行固件迁移,将App2固件按块写入App1 Flash分区,待固件迁移无误后再跳转至App1 Flash分区运行。
图4 具有备份区的固件升级示意图

3.2 BootLoader接收固件
设备在运行App时查询到有新版本固件或者收到升级请求时,跳转Bootloader程序将新的固件分包接收并下载至App Flash分区。下载完成时,旧固件被新固件覆盖,然后再跳转App Flash分区运行,示意图如图5所示。
图5 单区固件升级示意图

App与BootLoader接收固件都需要完整的下载新的固件包,即便新的固件相较于旧固件改动量很小,往往MCU RAM资源有限,需要分包下载,每包数据必须正确无误,如果有错误或者遗漏则需要重新下载。升级过程中如果断电,需要再次请求网络重新下载新的固件包,所以整包升级下载时间较长,升级失败风险较高。对一些电池供电的设备,下载时间越长系统功耗越高。

4、差分升级
在服务器端基于差分算法将旧固件V1和新固件V2的差异进行提取并应用压缩算法计算出差分包,将差分包由服务器端传输给MCU客户端,再由差分解压缩算法还原出新的固件V2,这样的升级方式称为差分升级,差分升级的示意图如图6所示。
图6 差分升级示意图

一般差分算法核心思想为:对旧固件新固件文件做子字符串匹配或使用Hash技术, 提取公共部分, 再将新固件文件中剩余的部分打包成差分包;在差分还原时, 用复制和插入两个基本操作将旧固件和差分包合成新固件。对于固件代码较大而修改量较小的新固件,使用差分升级算法,差分包大小相较于新固件会明显变小,无线升级时下载流量也会相应大幅度降低。

5、差分升级vs全量升级
差分升级和全量升级各有各的优点和适合应用的领域,设计者在实际产品开发中可根据不同应用选择不同的升级方式。例如,产品是电池供电,并且数据传输速率比较低,则要求产品升级时能够尽可能减少数据量的传输,节约功耗,此时可优先采用差分升级的方式。差分升级与全量升级的主要特点比较如图7所示。
图7 差分升级与全量升级的主要特点比较

小华半导体有限公司(简称小华半导体)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集成电路业务平台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的核心子公司。小华半导体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客户满意为导向,以服务国家战略为使命,专注于解决高端工业与汽车电子两大产业核心需求,努力将自身打造成为国产高算力高精度工控MCU与高端汽车电子MCU的技术策源地,不断增强综合竞争实力,保持国产MCU行业第一梯队,力争成为行业第一,成为兼具战略支撑力和全球竞争力的中国MCU厂家。

网友A:
全量升级就是完整的下载新版本固件,下载完成后将固件搬运到APP程序运行的位置

网友B:
使用差分升级 都可以使用哪些算法生成差分包呢

网友C:
全面升级一般来说是将APP从片外flash搬运到片内flash上

网友D:
差分升级是利用算法,做出原版APP和新版APP程序的差分包,将差分包下载到flash,内部的BootLoader程序在利用算法将新版APP合成,合成后在搬运,搬运后校验,重启。

网友E:
全量升级相比差分升级,合包的过程,直接搬运。容错率低。

网友F:
 A/B系统是指设备上有A和B两套可以工作的系统(用户数据只有一份,为两套系统共用),我们可以理解为一套系统分区,另外一套为备份分区

网友G(2024-03-22):
小管家也要分享技术了吗?

网友H(2024-05-11):
小华单片机技术1对1解答,15955131314

网友I:
小华半导体全系列产品    超低功耗系列 通用控制系列 电机控制系列 汽车电子系列 都可以随时找我拿货 18256013035  微信同号

网友J(2024-08-05):
第一次听这个概念,好是好,不过感觉容易出错。

网友K(2024-11-19):
单片机的发展,趋向软件了。在线升级,需要保持网络连接?

网友L(2024-12-19):
差分升级,如果有多个不同低版本设备,就需要生成不同差分包设配不同的低版本吧。
还有AB区升级也麻烦,一般的单片机不支持双BANK运行,这就需要生成两份固件,而且需要设备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