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LC电源打嗝请教

楼主(2024-01-24):
做了个19V8A的电源。测试时一切正常,效率也有94.5.  过流能带载到12A。当我把电源老化10来分钟后,切换到空载时也正常。但接着再切换负载,直接就没输出,或者有时要打好几下嗝才有输出。如果说是过流点低了,带不起载,但正常时又能带到12A。甚至扭动电流调节按钮可以慢慢扭到13A。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应该是过流检测电路在启动时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过流检测电路在启动时有干扰

请问这个干扰大致来自于什么方面?

网友A:
可能是电流检测电路pcb布局布线的问题

网友A:
也许观测一下驱动和启动电流可以确定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观测一下驱动和启动电流可以确定是不是

好的,我会按照坛友的指点进行排查的。

指点谈不上,希望提供的方向能帮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