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scope检测不到RTT库

楼主(2024-01-24):
用lksviewer可以检测到RTT库但是数据乱码,换成lksscope就直接检测不到RTT库,报“未检测到下位机的RTT对象,无法识别通道数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啥解决办法

网友A:
检查下程序中RTT功能有没有打开,有个宏定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程序中RTT功能有没有打开,有个宏定义设置。

打开了,lksviewer可以检测出来RTT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开了,lksviewer可以检测出来RTT数据

程序运行是否正常,LKSScope中,axf文件选择与工程是否匹配,LKSScope软件版本是不是最新的,这些都可以检查下。

网友A:
我用lksscope 打开原来的lksviewer工程,数据显示没有问题,软件(4.28.2)不用改动就可以,你在检查下。

网友B:
可能是RTT库配置问题

网友B:
再检查一下连接是否稳定

网友B:
更新一下驱动和固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运行是否正常,LKSScope中,axf文件选择与工程是否匹配,LKSScope软件版本是不是最新的,这些都可以检 ...

我在程序里面增加了一个递增的变量,他的曲线可以通过lksviewer读出来而且正确,但是就是RTT数据和电机启动标志位、运行状态机等不正常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RTT库配置问题

能具体点嘛,如何配置RTT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