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STM32有哪款是有CANFD接口的?

楼主(2024-01-24):
请问STM32有哪款是有CANFD接口的?

网友A:
STM32G473VET6

网友B:
你直接去选型手册里找多好

网友C:
ST有个软件叫STfinder,这个是电子版选型的,选择CANFD,就行

网友D:
一般应该是F4系列的应该能支持吧

网友E:
你得看你的具体需求,是只要canfd就行吗?

网友F:
STM32G474STM32G484好像是都支持

网友G:
你得看高端点的MCU,比如H7应该就行

网友H:
STM32G4系列,这个有CANFD功能

网友I:
STM32H743我记得是有CANFD的吧,应该是有

网友J:
没用过CANFD,因为感觉这功能车规方面用的比较多

网友K:
STM32L5系列STM32L552STM32L562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