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 使用KEIL仿真,JLINK连不上什么原因?

楼主(2024-01-24):
GD32F303 使用KEIL仿真,JLINK连不上什么原因?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A:
检查JLINK调试器与GD32 MCU之间的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B:
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C:
检查JLINK驱动是否已经安装,烧录工具(如Keil、IAR等)是否正常配置好,并且所选的设备类型和连接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D:
在烧录工具(如Keil、IAR等)中检查仿真器配置是否正确,包括芯片型号、连接方式、时钟倍频等设置。

网友E:
JLINK连不上,有时候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F:
驱动,连接等等

网友G:
JLINK驱动程序已正确安装并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H:
确保JLINK仿真器正确连接到目标板上的调试接口,如JTAG或SWD接口。同时确保连接线路没有问题

网友I:
在KEIL中,确保你已经选择了正确的仿真器和目标芯片。在“Options for Target”中,选择正确的仿真器和目标芯片型号

网友J:
确保目标芯片已经正确供电,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K:
确保你已经安装了最新版本的JLINK驱动,并且驱动已经正确配置

网友L:
在KEIL中,可以尝试在“Options for Target”中对仿真器进行设置,比如调整时钟速度、调试接口等参数

网友M:
有时候芯片的复位电路或者调试接口可能存在问题,可以检查一下这些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N:
确认所用JLINK是官方或兼容良好的产品。

网友O:
你之前下载成功过没?

网友P:
你要保证jlink是OK的,其次是保证你的目标板是OK的,最后连接是OK的,再找答案

网友Q:
检查连接是否可靠,芯片型号是否设置正确等

网友R:
我觉得可能是你用的jlinkV8?有些时候需要jlinkV9才行的哦

网友S:
KEIL 版本需要与 JLINK 固件版本相匹配

网友T:
是不是你的F303芯片锁住了啊

网友U:
检查JLINK的驱动是否正确安装,以及是否正确配置了JLINK的设备管理器

网友V:
JLINK连接线的接触良好,并且没有松动。

网友W:
JLINK设备使用外部电源,请确保电源电压和电流符合设备要求。

网友X:
检查JLink调试器与GD32F303之间的连接是否正常,包括连接方式、连接线路、连接是否松动等。

网友Y:
可能是 JLINK 调试器硬件出现了问题

网友Z:
版本可能不支持某些旧款芯片或者特定型号的芯片。

网友AA:
目标板是否上电以及调试接口的复位脚(如NRST)是否有正确的连接和控制。

网友AB:
从JLINK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最新驱动程序。

网友AC:
读写保护或调试锁定,需要在程序中或者通过外部工具解锁才能进行调试。

网友:
选择了正确的J-Link驱动,并且在“Target”选项卡中设置了正确的MCU型号。

网友AD:
检查JLink驱动是否已经安装,烧录工具(如Keil、IAR等)是否正常配置好

网友AE:
JTAG或SWD接口连接正确且稳定。

网友AF:
连接线缆故障或 JLINK 本身损坏。

网友X:
GD32的部分芯片可能具有安全保护功能

网友AG:
确保目标芯片供电正常,工作状态正常

网友AC:
检查JLINK设备与计算机之间的USB连接是否稳定。

网友AH:
检查目标板是否正确上电

网友AI:
某些JLINK设备可能需要授权才能使用。

网友AJ:
有时芯片的复位电路或调试接口可能会出现问题。

网友AB:
有时候电源问题会导致 JLINK 无法识别单片机。

网友AK:
配置与目标板的实际连接一致

网友AL:
使用的 JLINK 固件版本与 GD32F303 单片机兼容

网友V:
尝试使用其他JLINK设备进行测试,以确定问题是否出在设备本身。

网友AM:
Jlink无法连接,有时是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AN:
驱动程序过时或损坏可能会导致无法连接。

网友AD:
检查KEIL中的JLINK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AO:
在KEIL软件中,确保已正确设置JLINK作为调试器。在项目选项的调试标签页中,选择JLINK作为调试器,并确保其他设置正确无误。

网友AP:
如果代码在启动过程中对JTAG/SWD引脚进行了重新配置,可能导致调试器无法访问

网友AQ:
调试工具选择为JLINK,且SWD/JTAG模式、速度等参数设置正确。

网友AR:
我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你正在使用jlinkv8,有时你需要jlinkv9来做

网友AS(2024-03-01):
目标板是否上电,调试接口(如nrst)复位管脚连接和控制是否正常。

网友AT:
确保目标芯片已上电且工作正常

网友AU(2024-04-04):
确保您已经安装了 jlink 驱动程序的最新版本,并且正确地配置了驱动程序

网友AV:
Versions may not support certain older chips or specific models of chips。

网友AW:
一些 gd32的芯片可能有安全保护

网友AX:
检查目标板是否正确启动

网友AY:
过期或损坏的驱动程序可能导致连接失败。

网友AZ:
先看一下电脑识别JLINK没有

网友BA:
驱动没装吧

网友BB:
如果代码在启动期间重新配置 jtag/swd 引脚,则可能导致调试器无法访问

网友AZ:
先看一下JLINK的驱动是否正常安装,然后检查一下连线。

网友BC(2024-05-31):
保证jlink是OK的,其次是保证你的目标板是OK的,最后连接是OK

网友BC:
引用 网友AN:
驱动程序过时或损坏可能会导致无法连接。

如果你怀疑驱动程序已损坏,可以尝试重新安装驱动程序。首先卸载旧的驱动程序,然后重新安装最新版本的驱动程序

网友BC:
引用 网友AW:
一些 gd32的芯片可能有安全保护

通过将代码存储在加密的区域或者限制对特定地址空间的访问来防止代码的读取和复制

网友BC:
引用 网友AT:
确保目标芯片已上电且工作正常

如果你的JLINK仿真器固件版本较老,可能会出现与新芯片不兼容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