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常用电子元器件在寿终正寝或损坏后有什么表现(2)

楼主(2024-01-24):
上文讲述了部分电子元器件损坏后的表现,现在继续阐述完

电气元件毁坏的形式,有过压受损、过流毁坏,当然还有机械毁损。过压受损如遭雷击,击穿桥式整流管。过流毁坏如显示器行管热击穿。

过压受损的电子元件外表看不出非常明显的变化,仅仅是基本参数全发生变化。过流毁坏的电子元件表面温度很高,有开裂、掉色、小坑等显著转变。情况严重时电子器件周围的pcb线路板变黄、发黑.

集成电路芯片内部结构复杂,功用很多,任何一部分毁坏都没法正常工作。集成电路芯片的毁坏也有两种:彻底受损、热稳定性欠佳。完全受损时,可将其取下,与正常同型号集成电路芯片比照测其每一引脚对地的正、反向阻值,总能找出其中一支或几只引脚阻值出现异常。对耐热性差的,可以在设备工作中时,用无水酒精急冷被猜疑的集成电路芯片,假如机械故障发生时间延迟或不再发生机械故障,即可判断。一般只能拆换新集成电路芯片来排除。

不论是自然损耗所出现的系统故障,还是人为因素受损所出现的故障,一般可看作控制电路接点开路,电子零件受损和软件故障三种常见故障。接点开路,如果是导线的断裂,拨插件的断开,接触不良等,检修起来通常较为容易。而电子零件的受损,(除显著的烧坏,发烫外),一般很难凭观察员察觉,在许多情况下,必需依靠检测仪器才能检验判定,因此对于专业人员而言,首要必须掌握各种各样电子元器件实效的特性,这对于检修控制电路系统故障,加强检修效率是极为重要的。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