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 替代ST是否存在特殊引脚或外设的差异

楼主(2024-01-24):
在替代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些特殊引脚或外设的差异,需要注意吗?

网友A:
需要做移植的,不可直接使用

网友B:
必须存在啊

网友C:
GD32和STM32都采用标准的MCU引脚排列,但具体的引脚排列和数量可能有所不同。在替代时,需要仔细核对引脚排列

网友B:
虽然GD32和STM32都支持标准的C语言开发,但它们的工具链和库可能会有所不同。在替代时,您可能需要调整代码以适应新的工具链和库,或者寻找第三方库来支持特定的外设或功能。

网友D:
可以替代,但是程序需要重新编译编写

网友E:
某些在STM32中用作普通IO的引脚,如PA15、PC13~PC15,在GD32中可能具有不同的默认功能。

网友F:
STM32拥有广泛的HAL库和CubeMX工具支持

网友G:
不能完全兼容的,都要做一些修改。

网友H:
我觉得具体要看芯片手册来说,不然都是空谈

网友I:
肯定有一些的外设是GD独有的,不然也不行啊

网友J:
GD32和ST的芯片可能在引脚定义上有所不同,比如特定的引脚功能、外设的引脚分配等

网友K:
你还是看看芯片手册吧,我觉得手册应该都会介绍的

网友L:
不是有移植手册么,你不看的么?

网友M:
一般是没啥特殊的,毕竟GD的芯片是通用性的MCU

网友N:
我建议是具体型号具体分析,一般不一样的也就是USB了

网友O:
某些特殊功能或者外设可能在不同厂家的芯片上有所不同,需要根据具体的芯片手册进行对比和分析

网友P:
不同的芯片厂家可能有不同的时钟和电源管理方案,因此在使用时需要注意相关的差异

网友Q:
在进行GD32和ST芯片的替换时,建议仔细查阅目标芯片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对比两者的引脚定义、外设功能、时钟和电源管理等方面的差异,以确保替换的芯片能够正确地满足应用的需求

网友R:
基本功能相似

网友S:
GD和ST单片机的寄存器映射和配置可能不同。

网友R:
些引脚在ST和GD的MCU上可能具有不同的功能或复用选项。例如,一个引脚在ST的MCU上可能用作特定的通信接口,而在GD的MCU上则可能有不同的功能或根本不支持该功能。

网友T:
GD32的ADC输入阻抗和采样时间与STM32相比略有不同,相同配置下GD32的采样输入阻抗较小。

网友U:
仔细阅读GD和ST的MCU数据手册,并对比它们之间的引脚和外设差异。

网友V:
引脚的功能可能会因为内部电路的设计而有所不同,因此在进行移植时需要仔细核对。

网友W:
大部分功能相同

网友X:
输入阻抗和采样时间的设置与STM32存在差异。在相同配置下,GD32采样的输入阻抗相对较小。

网友Y:
GD和ST单片机可能存在时序差异。

网友Z:
必须有一些GD特有的外设,否则它也不能工作

网友AA:
STM32的抗干扰能力可能强于GD32

网友AB:
可以替换,可是步伐必要从新编译编写

网友AC:
GD32与STM32在外设配置和操作上存在细微差异。

网友AD:
ST和GD的MCU在时钟管理上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AE:
任何不完全兼容的东西都需要修改。

网友AF:
GD32的部分外设寄存器默认值可能与STM32不同,且设计时序上有所差异。

网友AG:
虽然GD和ST的MCU可能都提供类似的外设模块(如UART、SPI、I2C等),但它们的实现细节和配置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外设的寄存器映射、中断配置、时钟源选择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

网友AH:
GD32和STM32的部分型号引脚PIN TO PIN兼容

网友AI:
在替换过程中,注意可能存在的时序问题,如时钟频率、寄存器操作时序、数据传输时序等。

网友S:
在代码执行速度和Flash擦除时间上,GD32可能有不同表现。

网友AJ:
你应该看看芯片说明书。

网友AK(2024-03-01):
我的建议是具体分析具体的型号,通常不同的是USB

网友AL:
不同厂商的芯片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功能或外设,需要根据具体的芯片手册进行比较和分析

网友AM:
由于内部电路的设计,引脚的功能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在移植时需要仔细验证。

网友AN:
与stm32相比,输入阻抗和采样时间的设置有所不同。

网友AO:
STM32可能比GD32具有更强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P:
某些外设寄存器的默认值可能与stm32不同,并且在设计时序上可能存在差异。

网友AQ:
我的建议是详细分析具体的型号,通常区别是USB

网友AR:
Chips from different manufacturers may have some special functions or peripherals that need to be compared and analyzed according to specific chip manuals

网友AS(2024-07-31):
虽然 GD32 系列微控制器在很多方面与 STM32 系列微控制器相似,但它们并不是完全相同。

网友AS:
GD32 和 STM32 的某些外设在功能上可能有所不同。例如,ADC、DAC、定时器、串行通信接口(如 USART、SPI、I2C)等外设在具体的实现上可能有差异。GD32 的某些外设可能有不同的功能设置或寄存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