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默认值差异

楼主(2024-01-24):
有哪些寄存器在默认值上存在差异?这可能对系统初始化和配置产生影响。

网友A:
这里建议直接参考GD的例程进行修改就好了

网友B:
我记得GD不是有完全兼容的ST的版本么?

网友C:
你可以看看移植手册,这个是比较权威的

网友D:
寄存器的数值啊?这说实话都是库函数移植,很少能涉及到寄存器的

网友E:
得看你都要啥功能,还有初始化啥功能,这都有说法的

网友F:
你想从哪个版本移植到哪个版本啊?

网友G:
GD是有手册的,关于如何移植,你好好找一找

网友H: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直接移植就好了,主要是抓住其功能,然后按功能修改就行

网友I:
差异很少吧,而且这针对移植来说,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啊

网友J:
初始化有影响的,应该就是时钟的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