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模块时序差异有哪些?

楼主(2024-01-24):
有哪些外设模块的设计时序与STM32有差异?需要在软件层面如何进行修改?

网友A:
建议查看数据手册

网友A:
串行通信接口,定时器模块等

网友B:
基本都一样的

网友C:
单片机外设模块时序差异主要体现在时钟周期、状态周期、机器周期和指令周期上。

网友D:
你用ST的程序给APM32烧录呗?肯定可以

网友E:
其实你可以找个直接完全兼容ST的芯片试试,这样更稳一些

网友F:
时序感觉很多都不一致吧,因为GD的芯片主频都是很高的

网友G:
你说的是哪款芯片啊?一般芯片主频越高,时序越不一样

网友H:
比如I2C,或者SPI估计时序配置都不一样吧

网友I:
你关注这个干啥,其实时序的修改就是用逻辑分析仪操作一下就好了

网友J:
差异很多啊,模拟IO的话,估计都要修改

网友K:
串口方面时序应该也不一样吧,你需要修改分频系数才行

网友L:
话说现在GD还没有可视化配置工具么?要是有的话,配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M:
只要是主频不一样,其实时序都是有差别的,比如delay都是有区别的

网友N:
一个外设模块的寄存器在某个单片机上可能需要多个时钟周期才能完成写操作,而在另一个单片机上可能只需要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O:
不同的外设模块可能支持不同的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P:
不同的外设模块可能有不同的操作时序,包括读/写操作、启动/停止操作等。

网友P:
不同单片机在实现这些同步和互操作操作时,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时序策略,从而导致时序差异。

网友Q:
诸如看门狗定时器复位时序、RTC实时时钟读写时序、LCD驱动时序、电机控制脉宽调制PWM的死区时间设置等,都具有各自特定的操作时序。

网友R:
在实际的单片机应用中,不同外设模块的时序要求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S:
单片机的外设模块通常需要一个时钟信号来进行计时和控制。不同单片机可能具有不同的时钟分频器配置,从而导致外设模块的时序差异。

网友T:
外设模块的时钟频率也会影响其时序。时钟频率较高的外设通常能够更快地完成操作,而时钟频率较低的外设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完成相同的操作。

网友U:
某些外设可能需要定时发送保持信号以保持连接状态。

网友V:
不同外设模块的响应时间也可能不同。例如,某些外设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响应读写请求。

网友N:
I2C通信协议规定了特定的时序要求,如起始条件、停止条件、ACK/NACK信号的时序,以及SCL(时钟线)和SDA(数据线)上的信号边缘触发条件。

网友W:
单片机的外设模块在执行操作时,可能需要一定的延迟和等待时间。这些延迟和等待时间可能会因为单片机的硬件和软件实现而有所差异

网友X:
一个定时器可能需要在另一个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进行初始化或更新。这种时序关系可能会影响外设模块之间的协同工作。

网友Y:
两个不同单片机的串行通信接口可能具有不同的波特率、数据帧格式和握手信号等。

网友Z:
差异很多,要修改的地方也多吧

网友AA:
单片机上的不同外设模块之间可能需要同步和互操作,例如ADC和DMA模块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R:
使用12MHz晶振的单片机与使用24MHz晶振的单片机在定时器和通信等方面的时序会有明显差异。

网友AB:
嵌入式外设模块时序差别重要表现在时钟周期、状况周期、呆板周期以及指令周期上。

网友AC:
某些外设模块在等待操作或空闲状态下可能需要特殊的处理。

网友AD:
当使用 函数进行配置时,软件层面的修改可能包括更改与外设通信的波特率、调整中断响应时间以及优化任务调度算法等。

网友AE:
数转换器(ADC)在采样过程中涉及采样保持时间、转换时间、转换结束后的数据稳定时间等。同样,数模转换器(DAC)也有输出建立时间和更新时序的要求。

网友AF:
影响了数据传输、处理速度和系统稳定性。

网友AG:
操作时序通常包括命令序列、地址加载、数据读取/写入期间的等待状态以及完成操作后可能存在的延时周期。

网友AH:
外部中断、内部中断的触发与响应时序也各不相同,包括中断请求延时、中断优先级管理、中断服务程序执行过程中的时钟周期数以及中断完成后恢复现场的时序。

网友AI:
不同的单片机可能具有不同的主时钟频率,这将影响单片机内部各个外设模块的时序。

网友AJ:
在实际的微控制器应用中,不同外设模块的时序要求可能不同。

网友AK:
单片机外接晶振的周期决定的,晶振的振动频率设定决定了时钟周期的长短。

网友AL:
某些外设可能支持高速数据传输,而其他外设可能只支持低速数据传输。

网友AM:
不同的通信接口,如UART、SPI、I2C、CAN、USB等,都有其特定的时序要求。

网友AN:
一些单片机支持外部时钟源,如晶体振荡器产生的时钟。使用外部时钟时,需要根据单片机的时钟管理单元(PLL、MCO等)配置相应的时钟源和分频器,以确保外设工作在正确的时钟频率下。

网友AO:
单片机外设模块时序差异体现在时钟架构和时序要求上

网友AP:
I2C、SPI等通信接口的时序要求各不相同,这会影响到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速率。

网友AQ:
串行端口的时序也应该不同。

网友AR(2024-03-01):
微控制器上的不同外设模块可能需要同步和互操作性,例如ADC和DMA模块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AS:
有些外设可能需要发送预定的保持信号来维持连接。

网友AT:
Different peripheral modules may have different operation sequences, including read/write operations, start/stop operations, etc。

网友AU:
嵌入式外设模块之间在时序上的显著差异反映在时钟周期、条件周期、僵硬周期和指令周期上。

网友AV:
不同的微控制器可能有不同的主时钟频率,这会影响微控制器内部各种外设模块的时序。

网友AW:
i2c、SPI等通信接口的时序要求不同,会影响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速度。

网友AX:
The response time of different peripheral modules may also vary, for example, some peripherals may require longer time to respond to read and write requests。

网友AY:
Different microcontrollers may adopt different timing strategies when implementing these synchronization and interoperability operations, resulting in timing differences。

网友AJ:
时序差异?这个指得是什么?IIC,SPI吗?

网友AR:
时序应该都是安装协议规范来的吧。

网友AZ(2024-07-31):
不同系列的 FIFO 和缓冲区深度不同,影响数据吞吐率。

网友BA(2024-09-30):
设计时序与STM32有差异

网友BB:
你为什么关注这个?其实修改时序只是用一个逻辑分析仪来操作而已。

网友BC:
你用st的程序烧apm32?当然可以,

网友BD:
我觉得你可以参考GD的移植STM32的手册来搞,我记得是有这方面的手册吧

网友BE:
,有许多不同之处,也有许多需要改变的地方

网友BF(2024-11-15):
它由微控制器外部的晶体振荡器的周期决定,晶体振荡器的振动频率设置决定时钟周期的长度。

网友BG:
一些外围设备可能需要发送预定的保持信号来保持连接。,

网友BH:
只要主频不一样,时序其实也不一样,比如延时。

网友BI:
其实你可以找一个直接完全兼容ST的芯片试试,会更稳定。

网友BJ(2024-12-15):
在使用12mhz晶体振荡器的单片微型计算机和使用24mhz晶体振荡器的单片微型计算机之间,在定时器和通信方面会有显著的差异。

网友BK:
定时应该完全来自安装协议规范。

网友BL:
有很多不同之处。如果您模拟io,您可能需要修改它们

网友BM:
差异太大了

网友BN:
时序感觉很多方面不一致,因为GD芯片主频很高

网友AU:
嵌入式外围模块中的时序差异在时钟周期、状态周期、静态周期和指令周期中非常重要。

网友BO:
你为什么关心这个?事实上,修改时序只是用逻辑分析仪完成的。,

网友AQ(2025-01-14):
,有很多差异和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

网友AT:
时间应完全来自安装协议规范。,

网友BP:
一些外设可能需要定期发送保持信号来保持连接。

网友AX:
你为什么在乎?事实上,修改时序只能用逻辑分析仪来完成。,,

网友BQ:
外设模块时序差异主要包括数据传输速率、信号延迟、同步与异步操作、数据精度和时钟频率等方面的不同。这些差异会影响外设的工作效率和整体系统性能。

网友AB:
一些外围模块在等待操作或处于空闲状态时可能需要特殊处理。

网友AS(2025-02-19):
反正gd现在还没有可视化的配置工具吗?如果有,只需配置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