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工具兼容性兼容性问题?

楼主(2024-01-24):
JLINK、STLink、Ulink和GDLINK是否可以无缝替代,是否存在一些兼容性问题?

网友A:
肯定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B:
你想谁无缝替代谁啊?

网友C:
我觉得这里是jlink最强,其次ULINK和GDlink次之,最后是STlink

网友D:
肯定要有兼容性问题的啊,STlink只能操作ST的芯片的

网友E:
话说,Ulink是谁家的?

网友C:
这GDlink不就是CMSIS DAP么?

网友F:
应该不能无缝替代的

网友G:
其实你要调试GD芯片的话,我觉得用jlink就可以了

网友H:
一般兼容性来说,除了ST来说,其它调试器应该可以相互使用吧

网友I:
仿真器你就记住,使用jlink就没啥太大问题

网友J:
得看你调试啥芯片,要是STlink芯片,随意替换,但是你要调试其它arm内核芯片,STlink可能就调试不了